[STM32] 关于STM32F103ZET6程序下载问题

楼主(2016-08-04):
小弟刚接触ARM芯片,向各位大侠请教一个问题。我现在用的是STM32F103ZET6作为主控芯片,看了网上的资料可以使用J-LINK下载程序,为什么板子上用STM32F103C8T6作为J-LINK下载程序,然后再和STM32F103ZET6相连呢???谢谢了

网友A:
看你的问题有点糊涂,你说的是J-LINK板子还是你的开发板啊?J-LINK和ST-LINK都可以下载和仿真啊,光下载程序的话用串口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问题有点糊涂,你说的是J-LINK板子还是你的开发板啊?J-LINK和ST-LINK都可以下载和仿真啊,光下载程 ...

我的开发板。是用STM32F103C8T6作为J-LINK下载程序的芯片,而我的主控芯片是STM32F103ZET6。为什么不直接用STM32F103ZET6下载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好模糊,你的板子上有两个片子一个C8T6?一个ZET6?如果是这样的话C8T6就是最为下载器或者仿 ...

有一片C8T6作为J-LINK下载程序,ZET6作为主控芯片,为什么不直接用ZET6下载程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一片C8T6作为J-LINK下载程序,ZET6作为主控芯片,为什么不直接用ZET6下载程序?? ...

当然可以啊  用103ZET6的串口1就可以下载程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啊  用103ZET6的串口1就可以下载程序啊

那为什么我买的开发板还弄了C8T6下载程序??

网友A:
那是因为你的开发板板载了J-LINK,它不仅可以下载程序,重要的是还能在线仿真调试程序,而103ZET6的串口只能下载程序,没有调试的功能。

网友B:
那是为了方便调试和下载用的,你也可以买一个J-link直接给ZeT6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因为你的开发板板载了J-LINK,它不仅可以下载程序,重要的是还能在线仿真调试程序,而103ZET6的串口只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是为了方便调试和下载用的,你也可以买一个J-link直接给ZeT6下载

原来如此,谢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来如此,谢谢了

客气了

网友C(2017-01-14):
学习了,ARM刚开始学习,加油

网友D(2019-09-18):
c8t6是jlink电路的IC,可以对ze进行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