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494+2110的同步整流

楼主:
不知道哪里有问题,前辈指点下。我测试的结果是在输入7v左右494才有输出波形,但2110却没有,电压也达不到稳压的效果;超过7v时输出波形都没有了,前辈们可有啥好的解决办法,在线等

楼主(2016-08-04):
不要沉啊,前辈们给地点意见呗

网友A:
你这用法不对吧。
上管和下管不可以同时开通的,你这是同时开通同时关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用法不对吧。
上管和下管不可以同时开通的,你这是同时开通同时关闭。 ...

不可能吧,2110的不是输出互补的波形么?而且测量的时候lo端电压为0,高端等于电源电压。求h指导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可能吧,2110的不是输出互补的波形么?而且测量的时候lo端电压为0,高端等于电源电压。求h指导 ...

再看看DATASHEET?

网友B:
先找一个同步控制IC看一下别人的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找一个同步控制IC看一下别人的原理图

您有没有,我认识这方面人比较少,找不到资料;网上有的太复杂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臂不能也用NMOS除非有自举回路。

2110不是有自举回路么?

网友D:
494的VCC需要7V以上才能工作的,可以先用示波器测量494的输出正不正常,然后再测量2110输入正不正常,然后测测2110的低端输出有没有波形,还有供电有没有正常,2110的VS引脚接了哪里?没看到啊。你再看看2110的DATASHEET,分模块来测量一遍问题点应该就出来了

网友E:
2110 vs脚电容该和VB脚连接,你这样VB没有自举。

楼主:
引用 网友E:
2110 vs脚电容该和VB脚连接,你这样VB没有自举。

这是我修改之后的,但还是输出电压只有0.3v;494的有输出的波形,但当芯片的电压达到13v左右,输入电流就达到2a了,但2110和494都有输出波形

]UQ0TA2TF(H1VZK8M{0RKV0.png (41.51 KB )

网友A:
E1 E2应当接一个电阻到G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