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关于配置位。

楼主(2016-08-04):
C:\Users\AI001\Desktop
每个代表什么意思?不同的单片机型号是不是不一样,求指教!

网友A:
WDTE是看门狗。FOSC是晶振。不同的型号不完全一样。
你可以看手册。

网友B:
无非就是一些时钟存储复位看门狗,去手册看相应的寄存器吧

网友C:
这个得自己仔细看看手册,然后再设置。

网友D:
看数据手册的配置字部分。不同的单片机一般不同,但是MCP同一个公司做出来的,风格还是差不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