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可测琴弦振动的传感器

楼主(2016-08-04):
能把弦的振动转化为电信号,最好是成本低的。

网友A:
找木吉他的拾音器.

网友B:
接触式话筒,或压电薄膜传感器

网友C:
条件不够明确,若是普通乐器,一般都有共鸣箱,用普通驻极体话筒,元把钱的事.
若不是乐器,无共鸣箱,则可用吉他拾音器,成本较高,安装很麻烦的.这是接触式的.
非接触式可考虑用磁敏二极管或霍尔传感器,不过弦的支承端要稍加改动,要串联一块小衔铁,琴弦振动,衔铁也跟着振动,传感器就能检出振动信号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老t就是好人,驻极体话筒和吉他拾音器不知会不会受环境噪音影响,不是很了解,

除了霍尔,用电容也行的 ...

单单细钢丝恐怕不行,面积太小了.

看完这些资料,你会觉得这个潭子水很深,纯艺术玩家干不了这活,纯电工也做不了.你两门兼顾,你就有入场券了.哈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下图电感式,电容式也可参考

被检金属若是零点几毫米的琴钢丝,恐怕就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条件不够明确,若是普通乐器,一般都有共鸣箱,用普通驻极体话筒,元把钱的事.
若不是乐器,无共鸣箱,则可用吉他 ...

你好,我们打算设计每一根弦装一个传感器然后用单片机测出哪根弦动。

网友C:
看看老外的新花头.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看老外的新花头.

这么多文档,硬盘应该备份了吧,共享一下呗!也是帮你备份一下,(^_^)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么多文档,硬盘应该备份了吧,共享一下呗!也是帮你备份一下,(^_^) ...

现搜的拉.
度娘云盘不靠谱,前几天被清掉几十G东西,现又转360云盘,估计也是短命鬼.还是自家硬盘靠谱.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的115,uc都没了,度盘除了毛片其它没事,除非你是…
和谐物打密码包即可,
360麻烦 ...

度盘上的文件还在,共享被取消了,重设共享,被指有黄暴,不让共享.没办法,花3天重新搬到360云盘.

https://yunpan.cn/Oc6LIvDHX7MjFL (提取码:1793)
1.【有声可视二胡曲谱】
2.【二胡曲谱大全】
3.【于红梅二胡讲座127
4.【宋飞二胡教学110级】
5.【梦之旅演唱组合 流淌的歌声 0126 385首】
6.【探戈专辑】
7.【轻音乐73首】
8.【大江南 试拉】

600余个自制的【有声可视二胡曲谱】会自动翻页, 网上只此一家,
另有梦之旅的流淌的歌声375首,探戈版舞曲245首,让泥蹦个够,哈哈
不用密码,随便下,经常有更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现搜的拉.
度娘云盘不靠谱,前几天被清掉几十G东西,现又转360云盘,估计也是短命鬼.还是自家硬盘靠谱. ...

硬盘被我连续长时间运行或一次性存n个大文件,最终还是断命了四五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单细钢丝恐怕不行,面积太小了.

大概0.1毫米

网友E:
X宝上有很多“吉他调音器”,用来调节琴弦频率的,可以显示,可以了解一下它的原理呢

网友B:
吉他调音器一般用的是接触式话筒,内含压电元件,夹到振动的木板上。

网友F:
用人工视觉观察琴弦,高速摄影,看到琴弦的运动。

网友G:
加速度计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条件不够明确,若是普通乐器,一般都有共鸣箱,用普通驻极体话筒,元把钱的事.
若不是乐器,无共鸣箱,则可用吉他 ...

请问衔铁是一种磁铁吗?感觉不好安装。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衔铁是一种磁铁吗?感觉不好安装。

吉他拾音器是多匝线圈置于永久磁铁与琴钢丝之间,琴弦振动时,线圈就会产生感应电流.放大后还原出乐音.
这种方法由于琴弦振幅较小,线圈感应信号较弱,灵敏度较低.
改进方法是让琴弦连着一块软铁,来增大感应面积,提高灵敏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吉他拾音器是多匝线圈置于永久磁铁与琴钢丝之间,琴弦振动时,线圈就会产生感应电流.放大后还原出乐音.
这 ...

能不能画个图来?有点难以想象

网友C:
引用 楼主:
能不能画个图来?有点难以想象
软铁用继电器里的衔铁即可,不会产生剩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软铁用继电器里的衔铁即可,不会产生剩磁.

非常感谢

网友C:
薄软铁尾部要铆一片弹簧皮,再固定到底座,否则太硬振不起来
参考继电器衔铁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软铁用继电器里的衔铁即可,不会产生剩磁.

这个的原理是不是软铁片振动改变稀土强磁钢磁场强度,磁通量也会改变,发生电磁感应现象,线圈产生感应电流?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的原理是不是软铁片振动改变稀土强磁钢磁场强度,磁通量也会改变,发生电磁感应现象,线圈产生感应电 ...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软铁用继电器里的衔铁即可,不会产生剩磁.

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把喇叭纸盘拆除,线圈圆柱连接琴弦,是不是更方便、更精准

那个园柱与底座是刚性连接,振不起来,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园柱与底座是刚性连接,振不起来,不行

所以现在直接在琴码下面放应变片测算了,难度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琴弦固定方向振动就可以,比如前后振动
如果是乱弹则要加轴承,比如上下振动 ...

能不能画个图,有点难理解

网友H(2016-10-16):
想用  arduino做个 东西玩 也想知道这个 琴弦震动怎么识别出哪个琴弦震动。。。楼主找到答案了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H:
想用  arduino做个 东西玩 也想知道这个 琴弦震动怎么识别出哪个琴弦震动。。。楼主找到答案了么。。 ...

传感器要一对一才能设别是哪根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