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请教简单快速理解I2C原理

楼主(2016-08-04):
(无正文)

网友A:
书读百遍,其义自见

网友B:
把你不明白的写出来,你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书读百遍,其义自见

都看了几年了,还是没有明白,因为一直都是做硬件方面的,编程都是平时自己看书学,一个人学太慢了,有的不能很清楚的理解

楼主:
可能看到80岁才能看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你不明白的写出来,你就明白了

说不清楚,没有实践做过项目,所以问的也是一头雾水吧

网友A:
对暗号而已,没那么复杂吧
把那些你懂了的写到这,没懂得也写到这
然后。。。

网友C:
老师:"提问A同学"
A:"好的"
老师:"XXXXXXXX"
A:"........"
老师:"XXXXXXXX"
A:"........"
老师:"完成,请坐"
老师:"提问B同学"
B:"好的"
老师:"XXXXXXXX"
B:"..."
老师"继续"
B:"..."
老师:"完成,请坐"
老师:"C同学,记录一下"
C:"好的"
老师:"...................."
C:'好了"
老师:"完成,请坐"

网友D(点评):
赞一个,IIC差不多就这意思.一主多从,起始,结束,应答.

网友E:
其实就是几个时序,找个带I2C的产品把读写时序用示波器抓一遍,然后对着协议去分析,比看再多的资料都有领悟的

网友F:
我也自己学的。。
大概是这样:
        一条线负责时钟信号,,,这条线。。。只管按照一定的时间频率。。。输出高电平,低电平 。。像晶振
       另一条线负责数据信号,,,就是说如果要输出1==就是高电平,输出0==就是低电平
          这两个线高低电平变化也要有时机配合。。。。细节自己再看看哦。。。
就像楼上说的对密码。。这个密码你知道,我也知道 。。。那么我们都按这个方面互相发数据。。我们两人都知道了。。。。当然越多人知道这个密码就越多人能读懂。。。给这种传送方式起个名字吧。。就叫  I2C
然后很多单片机都用这个了。。。就很多单片机都用。。

网友G:
就2根线,一根时钟线SCL,一根数据线SDA.
SCL没什么,就是周期性的一高一低一高一低。。。。
那数据怎么传送呢?          规定:SCL为低的时候,允许SDA变化(就是根据需要,输出0或1),这样当SCL变高的时候就把SDA上的数据锁存了。
那SCL为高的时候,SDA可否变化呢?      可以,不过这时候SDA不表示0或者1了。而是2个特殊状态,从1变0表示起始位,从0变1表示结束位。

网友H:
软件模拟一遍估计就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就2根线,一根时钟线SCL,一根数据线SDA.
SCL没什么,就是周期性的一高一低一高一低。。。。
那数据怎么传 ...

请问下SCL和SDA有什么逻辑关吗?还是相互独立控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软件模拟一遍估计就懂了

我看到有用普通I/O口模拟的代码,看的头晕,总感觉一头雾水的,好像明白了,但是又好像没有明白,所以还是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自己学的。。
大概是这样:
        一条线负责时钟信号,,,这条线。。。只管按照一定的时间频率。。 ...

我现在自学PIC单片机,不知道多久能学会,别人说I2C都是最基本的,我连最基本都搞的一头雾水了,慢慢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自己学的。。
大概是这样:
        一条线负责时钟信号,,,这条线。。。只管按照一定的时间频率。。 ...

我也知道是那么个回事,两个器件要通讯,肯定要遵循一个规则,否则就乱套了,但是怎么个实现,我还是没有十分明白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也知道是那么个回事,两个器件要通讯,肯定要遵循一个规则,否则就乱套了,但是怎么个实现,我还是没有 ...

大概知道原理就好 了。。细节不用管太多。。不然,你要知道的就太多了。。还有SPI,UART,....好多的
例程下载一个试试。。。仿真学习一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概知道原理就好 了。。细节不用管太多。。不然,你要知道的就太多了。。还有SPI,UART,....好多的
例程 ...

谢谢,你这样一说,我就轻松多了。。。

网友I:
我都是用普通io口模拟I2C通信,一看代码就明白了

网友J:
弄清楚时序就好,不用懂原理

网友G:
引用 楼主:
请问下SCL和SDA有什么逻辑关吗?还是相互独立控制的?

如果是软件模拟的话就是独立控制,那么就是用2个GPIO口,一个作SCK,另一个作SDA。当SCK为低的时候,SDA可以变化,然后再置SCK为高。这个里面时间间隔是可长可短的。
严格来说,当SCK变低后,SDA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变,然后再经过一段时间SCK才能变高。还有一些别的约束关系。这就是时序。不过,一般来说都满足的,所以不用考虑太多。

硬件的话,设置好相应寄存器就行了,不用搞太清楚也能通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是软件模拟的话就是独立控制,那么就是用2个GPIO口,一个作SCK,另一个作SDA。当SCK为低的时候,SDA可 ...

好的,谢谢,SCK为低,SDA可以变化是表示可以传送数据是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J:
弄清楚时序就好,不用懂原理

谢谢,我觉得直接用带I2C接口的比较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都是用普通io口模拟I2C通信,一看代码就明白了

能发一个你觉得比较好理解的代码吗?谢谢

网友K:
I2C其实蛮简单的,就两根线,一个数据一个时钟线(数据就按时钟线的时序发出就可以),反正由主机发起通讯,每次发送一个字(8位)+地址码,接收端自动核对地址,地址一致就处理数据,地址不一致直接忽略掉。接收完成后回复应答信号就可以了。具体时序看手册就行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谢谢,我觉得直接用带I2C接口的比较好些

mcu带的iic模块,用起来和iic原理关系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K:
I2C其实蛮简单的,就两根线,一个数据一个时钟线(数据就按时钟线的时序发出就可以),反正由主机发起通讯 ...

好像是这样的,我今天去书城看书了 ,差不多是这样的

网友L:
搞得这么复杂  2根线  一根告诉对方我要发数据 发指令了  一根是告诉对方发什么数据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