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PCI通信求助

楼主(2016-08-04):
本人用PCI9052将FPGA和上位机相连进行通信,在用PLXmon调试时,在上位机界面上点击测试(就是往寄存器写数据,然后在读取出来,循环写几万个数据)时,上位机就立马死机了,不知道这个问题是啥导致概率最大?是初始化问题还是时序?时序在好的板子上是可以测试通过的。又或者是其他原因,请大家多指点下我

网友A:
不是PCIE么?外接桥芯片便宜还是用带SERDES的的FPGA芯片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