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数据Int16通过串口传输转Char8位数组问题

楼主(2016-08-04):
用DSP的UART传输数据时候选择是非FIFO模式,可以每次传输8位。我通过AD采集的数据是Int16位的数组(Int16 A [1000];),所以需要把16位int转成高8位和低8位组合的数组(char B [2000]),例如假设数组中其中一个数int A[1]=999;要拆成char B[2]={09,99},然后要将charB数组转成十六进制char B[2]={0x09,0x63};
请问这样的过程应该如何编程?谢谢!

网友A:
你约定好通信协议直接接收吗?

网友A:
一般都是约定起始信号和完结信号,然后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约定起始信号和完结信号,然后转换。

我是通过csl API里的宏定义UART_write(char pbuf,length,0);来读数据给串口的,可以直接传给电脑,就是现在是int16位数组想强制转换char,好像c55x的char也是16位,不知道是不是自动16位拆成8位8位读取的。另外您说的这个约定是什么意思,我的串口都是根据Datasheet寄存器配置的。

网友B:
其实你可以直接发送字符串。

网友B:
在电脑上直接格式化字符串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