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噪声处理

楼主:
请问一下,电路中有一串串的噪声,用手按着电解电容如图中的EC1、EC3、EC5任何一个,噪声就减少了,但是依然存在,波形图分别如下,这是怎么回事?

电源

电源

未按压电容噪声大小

未按压电容噪声大小

按压电容后噪声大小

按压电容后噪声大小

网友A(2016-08-04):
用手接触板子的任何共地的地方,干扰都会减小,这是常识。用示波器测试一下输入电压,干扰也会很大,板子抗干扰能力差。只能换低ESR的电容试下,看是否有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手接触板子的任何共地的地方,干扰都会减小,这是常识。用示波器测试一下输入电压,干扰也会很大,板子抗 ...

谢谢您的解答,我还有一个问题,那为什么我按住其他电容信号质量没有改变呢?这个电路板电源存在噪声,可是我不知道噪声是从哪里来的,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B:
抓住地线看看

楼主:
用手捏住地,噪声也会减小,这个噪声是一串串的往前跑

网友A:
看周围有什么干扰设备,把其他带电的设备关了重新测试看下会不会好点。

网友(2016-09-21):
不知道最後是如何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