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家庭装快递箱

楼主(2016-08-04):
我觉得这个会很有用。小区集中式的不好,还要下楼去取,有电工在搞吗?

网友A:
那需要管道或轨道才行吧。

网友B:
比如通过管道运输,或者通过线轨道,通过几个节点的线,自动提升到指定的位置试试看。

网友C:
如果要省成本,就是原先類似信報箱的方法基礎上加控制,功能上降低,安全性也很低吧。

网友D:
懒的不要不要的。

网友E:
直接用2道门.开门放进来就好了。。。

网友F:
我们写字楼有类似设备,超市寄存柜那样的,
快递员放进去,发密码到你手机,然后自己去取。

网友G:
用手机控制类似于订奶箱的锁不就结了啊。。。

网友H:
不好搞。
从成本的角度讲,分布式的设备,安装成本和维护成本都高。

网友I:
这个确实非常有用,该具体如何实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