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FT驱动有一些问题咨询一下

楼主(2016-08-04):
、现在卖的TFT都自带了驱动IC,这种情况下我们单片机接的时候还需要加LCD驱动器吗,里面的驱动IC同外置的LCD驱动器一样吗,比如段码液晶我需要加HT1621似的。问的有点幼稚。内置的驱动IC也有显存,是吗。
2、同事在用RGB接口的TFT,他在用单片机直接驱动,他认为需要不断刷屏,TFT显示才能保持,否则必须加LCD控制器,类似段码液晶(数码管)显示动态扫描那样,他的理解对吗。TFT电位能保持吗。我是认为只要按照LCD提供的时序刷新一遍屏就行。谁的看法是错的?
谢谢,多多指教。

网友A:
使用RGB 接口的TFT屏硬件结构如下:

1. 单片机----》TFT控制器------》TFT屏(带驱动)
2. 带TFT控制器的单片机------->TFT屏(带驱动)

网友B:
新TFT是TFT控制器得事情,理论上单片机应该也行,实际上达不到那个刷新的速度要求。

网友C:
有一些TFT模块,以及把控制器做到里面了,提供SPI口供单片机使用,一般小尺寸屏是这样。

网友D:
常见的TFT控制器有ssd1963,RA8875等。

网友E:
LPC2478之类的ARM带TFT控制器。。。

网友F:
对于RGB接口屏,实际使用都是TFT控制器刷屏,不需要用户干涉。
一种是外置的专用控制器,另一种单片机集成了TFT控制器。

网友G:
对SPI接口的TFT屏,单片机通过SPI送数据就行了。

网友H:
不论哪一种方式都不需要单片机自己刷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