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频率为20k的信号,要得到它的频谱

楼主(2016-08-04):
主要思路就是:先进行AD转换,采样率设为50khz,然后进行FFT运算,如果我计算1024点的FFT,那么是不是从1s中测得的50k个点中找出1024个点进行FFT运算?如果是这样的话,从50k个点中选取1024个,概率也太小了,肯定影响计算机过吧?不知道我理解的FFT是不是这个意思呢?

网友A:
对于这个信号频率,(在对运算时间要求不高的条件下)fft的点数尽可能的多吧,比如做2048或者4096。

网友B:
根据香农定律,采样两倍。也就是说,你想采集到20kHz的频率,就要有超过40kHz的采样速度。。

网友C:
计算FFT,其实是对某一段波形进行分析。

网友D:
感觉用FPGA做FFT算法应该更好一些吧。。。。

网友E:
这1024个点不是抽样的的意思,如果一次采样,那么那都进行傅里叶变换很慢,所以要进行分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