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IAR环境下编译生成的代码,用STVP给STM8下载程序成功

楼主(2016-08-04):
网上有人说,IAR环境下编译生成的代码,用STVP是不能下载的。实际测试了下,这种说法是有误的。可以下载.hex文件和.s19文件。
配置IAR生成.hex文件。
配置IAR生成.s19文件。注意,必须选择motorola格式才可以的。

STVP进行芯片的配置
点击OK后出现下面的界面,说明ST-link连接芯片OK
导入IAR编译生成的.hex文件【这里选择.是、s19文件也是可以的】
出现下面的信息说明导入成功。如果STVP芯片的选择和IAR编译芯片选择不一样的话,会提示错误的。
进行下载
下载成功。

网友A:
STM8可以用STC下载线下载程序不?

网友B:
都是可以的,都支持,我们就是用iar for stm8开发程序,STVP 下载固件

网友B:
可以自制STM8脱机编程器,同时支持bin、hex和s19格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自制STM8脱机编程器,同时支持bin、hex和s19格式

这个脱机编程器简单不?在哪有开源的资料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是可以的,都支持,我们就是用iar for stm8开发程序,STVP 下载固件

烧写.s19文件的时候,提示是摩托罗拉的格式,STVP不支持。

网友B:
如下图,可以

楼主:
谢谢你的提醒,找到办法了,是编译的时候,必须选择motorola格式下的.s19才可以的。

网友A:
据说第一次串口下载要加下面代码,否则第二次串口下载不了,是不是这样?
#include "iostm8.h"

void main(void)
{
    FLASH_DUKR = 0xae;
    asm("nop");
    FLASH_DUKR = 0x56;
    asm("nop");
    while(!(FLASH_IAPSR & 0x08));
    asm("nop");
    FLASH_CR2 = 0x80;
    asm("nop");
    FLASH_NCR2 = 0x7f;
    asm("nop");
    *((unsigned char *)0x487e) = 0x55;
    asm("nop");
    *((unsigned char *)0x487f) = 0xaa;
    while(1);
}

网友A:
因为一直用STC,只有kill和STC下载线,手上有个STM8开发板,所以想不买ST-link又能学习下STM8

网友A:
或者,选择OPTION BYTE选项卡,点击其中的BOOTLOADER ENABLE,把默认的Bootloader Disable改为Bootloader Enabl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一直用STC,只有kill和STC下载线,手上有个STM8开发板,所以想不买ST-link又能学习下STM8 ...

那你就抓瞎了,基本只有空白的芯片,第一次才可以串口下载进去的。你开发板肯定下载过程序了。必须先通过st-link进去修改Bootloader Disable改为Bootloader Enabl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一直用STC,只有kill和STC下载线,手上有个STM8开发板,所以想不买ST-link又能学习下STM8 ...

花70块钱淘宝买个stM8的官方开发板,上面就带个st-link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花70块钱淘宝买个stM8的官方开发板,上面就带个st-link的。

就是不打算长期用STM,太吃力了,所以不想买st-link,用完这个开发板就闪了,嘿嘿

网友A:
引用 楼主:
花70块钱淘宝买个stM8的官方开发板,上面就带个st-link的。

现在这个开发板也是在当时选购元件时,好奇地手溅的顺道买回来了,放着发霉,所以想用掉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不打算长期用STM,太吃力了,所以不想买st-link,用完这个开发板就闪了,嘿嘿 ...

STC比起STM8来,感觉弱爆了,还是转战STM8吧,价格的优势,也是很强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STC比起STM8来,感觉弱爆了,还是转战STM8吧,价格的优势,也是很强的。

没办法,我也知道STM便宜,因为我也弱爆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因为一直用STC,只有kill和STC下载线,手上有个STM8开发板,所以想不买ST-link又能学习下STM8 ...

可以,新的器件可以下载一次,所以没有编程器时首次必须打开ISP功能;
不是所有芯片都支持,看手册

网友D:
不错的,实践出真知

网友E:
技术好帖 必须顶起

网友F:
一直都是IARSTM8生成s19+STVP,从没出过问题。

网友G:
很好的实践经验,学习啦!正在学习STM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