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极管的一个电路

楼主(2016-08-04):
在12V电源的下边连接一个2K的电阻,然后电阻接三极管的C,三极管的B、C相连,E接二极管阳极,二极管阴极接地,问题来了三极管什么时候导通,图片上不来,大神自行想象

网友A:
如果如附图,则二极管带通,三极管就通。

网友B:
这个基本上是当二极管用

网友C:
你们慢慢猜是NPN还是PNP吧!

我也觉得很奇怪,给弄个图,楼主也不说是或不是,人家如何回复?

网友D:
单纯一个这样的电路,没有跟别的电路相连?
能起什么功能?估计老板得罪这个硬件工程师了吧?

网友E:
唉,
闲人太多,
眼巴巴等着提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单纯一个这样的电路,没有跟别的电路相连?
能起什么功能?估计老板得罪这个硬件工程师了吧? ...

这是艾默生的一款同步整流电路 一会传全部的 给大家看看

楼主:
这个网站有的时候图片传不上来 急死我了!!!

楼主:
   大致就是这样的 我的只能传10K的图片 我就切开传的。见谅。。
问题是右边的三极管的集电极什么时候为高电平?什么时候为低电平? MOS的D极为正弦波,电流流向为S到D,MOS为同步整流的管子。谐振电源!!

网友F:
左边二极管会产生震荡吧;
上电以后,NPN-三极管会导通;
这个时候三极管的B极就被拉到地,三极管关断;
这个时候由于NPN-三极管关断了,B极又有个高电平,这个时候又可以把三极管导通了;

要是变压器 D这网络接地就是高频震荡电路了,不知道这么分析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F:
左边二极管会产生震荡吧;
上电以后,NPN-三极管会导通;
这个时候三极管的B极就被拉到地,三极管关断;

跟期刊所说不太 一样,因为是同步整流,目的是控制MOS的导通和关断,当MOS的正向正向截止时相当于MOS开路,D电压高于S,右边的三极管导通使集电极为负(就是接地),相当于输出负(集电极是接在MOS的G的),当MOS中通过电流时,MOS内阻产生压差,S高于D,左边三极管导通,右边三极管截止,集电极为正(VCC),输出高,接MOS的G极,MOS导通。同步整流的目的就是让MOS代替二极管,使压差减小。

网友G:
没搞清楚三极管的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搞清楚三极管的结构

此话怎讲呢?我现在搞不懂两个三极管的导通时序是怎样的

网友H:
不会上传个附件?

网友I:
像这种颜色比较单一的图片,用画图打开,再保存成jpg会很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像这种颜色比较单一的图片,用画图打开,再保存成jpg会很小的,

不是网站的问题是公司限制这种论坛,只能传10K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会上传个附件?

不是不想传是真传不上。只能传10K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