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472 GPIO口输出方波脉冲有尖峰

楼主(2016-08-04):
为什么NUC472的GPIO口控制高低电平出来的脉冲信号有尖峰,GPIO口未接任何其他元器件

网友A:
过冲,振铃,以及示波器探头的影响,多种原因造成。
1. 先校正示波探头的补偿电容
2. 如信号速度太快,或驱动能力太强,则需要做阻抗匹配。

其实,你就直接测个IO,直接无视这个现象即可。
如果要上SPI,然后速度又跑很高,才需要关注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冲,振铃,以及示波器探头的影响,多种原因造成。
1. 先校正示波探头的补偿电容
2. 如信号速度太快,或驱 ...

示波器自检是正常的,我需要利用这个脉冲信号去驱动晶体管,如果GPIO输出的脉冲信号已经有尖峰,那应该会影响晶体管的关断,请问怎么做阻抗匹配,在GPIO口输出接上拉电阻吗?

网友A:
IO串了电阻再接到三极管的B极就没有这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IO串了电阻再接到三极管的B极就没有这个了。

嗯,是的,我没有测量串联电阻的输出端,在电阻没有接后面的电路时确实减小了,可是接了后面的图腾柱驱动mos管电路尖峰反而变大了,能请您帮忙看看这个电路有什么问题吗?谢谢!

网友B:
变压器有漏感,尖峰无法避免。
看起来你的电流不大,MOS管应该能够承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压器有漏感,尖峰无法避免。
看起来你的电流不大,MOS管应该能够承受

不好意思,继续麻烦您,这个电路测量Q4的射级输出和Q5的漏级输出,有很大的尖峰,达到100多伏了,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尖峰,变压器会引入这么大的尖峰脉冲吗?而且这个电路会有一串串的噪声,是阻抗不匹配引起的吗?该如何改进呢?谢谢!

Q4射级输出

Q4射级输出

Q5漏级输出

Q5漏级输出

网友B:
你的负载是个谐振元件吧?
那些“噪音”是负载谐振电压从Cgd反射到了输入端

网友B:
如果输出功率够,MOS管也不烫,可以就这样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输出功率够,MOS管也不烫,可以就这样用

哦,明白了,谢谢您的解答,负载时个谐振原件,和中周构成了谐振电路,电路mos也不发烫,但是用示波器测量的时候有一串串的噪声干扰,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电路引入的开关噪声

网友C:
图片看不清,不太清楚具体的波形是什么样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