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内部和现场布线一般使用什么绘图软件来描述

楼主(2016-08-04):
请问各位专家:
一台机器,内部有PLC、单片机控制板、电机、减速器、风扇、电源,机架、传感器等设备,我想问设备之间的连线一般使用什么软件来绘制,连线应包括线长、数量、接插件定义、颜色、线号、线缆要求等内容。有没有专业的软件?SolidWorks Electrical 是干什么的,是不是适用描述设备连接要求?
另外,现场布线时,不同的机器、设备之间的连线使用什么软件绘制,有没有能集成房间模型(最好能建立三维的房间模型)的绘图软件,以前见过类似于装修设计的软件,能自定义房间大小、布局等。
总之,我就想尽可能把机器内部连接和机器间的连接使用绘图软件描述清楚,交给别人去实施不会产生歧义,方便交流。
我现在使用VISIO来画,很麻烦,效率低,故想学着专业一点,高效一点。谢谢,请指教!

网友A:
SolidWorks Electrical 产品专门针对电气和自动化系统设计的企业用户,它帮助用户将2D电气设计数据与3D机械设计数据直接集成。这种集成方式将大大提高机械与电气团队间的协同工作效率,并会显著缩短项目设计到生产完成的周期。
机械与电气设计能够实时同步的进行数据更新。3D模式的电气装配布局设计能够在投入生产前尽早的模拟出设备的空间布局,更有效的利用空间。通过SolidWorks Electrical 3D自动布线功能使现场布线更容易 : 机柜或机器设备的3D自动布线遵循最优路径原则,能够真实的统计出电线和电缆的精细长度清单。当然,也能够帮助企业在工艺线束设计中提供解决方案。电气设备的零部件及项目图纸管理可以通过SolidWorks Enterprise PDM系统直接管理与集成。

http://dl.pconline.com.cn/download/363620.html
http://fans.solidworks.com.cn/forum-224-1.html

SolidworksElectrical教程-沐江 127页
SolidWorksElectrical学习教程 167页

网友B:
我还是一一条条画出来   模型用sw做   这样也好,至少是,每条线怎么走都知道了,就算需要耐心

网友C:
用CAD2010。呵呵,别问怎么画的,关键是你想办法怎么用图形化的语言去描述整个设备的电气连接。
  比如PLC怎么用CAD2010去表示,按我的理解,你可以画一个PLC的外形示意图,然后画出输入输入线。
       单片机控制板怎么画?按我的想法,你可以画出单片机控制板的输入/输出/电源的示意图。用不同颜色的导线连接。
  总之,要表达整个设备的连接图,还是用 2D图来表示。还是很直观的。至少可以打印出来。用3D图,每次得用软件去打开,麻烦啊

楼主:
我在用solidworks electrical画,这个软件需要改进的地方很多,看了网上有人推荐Eplan,下载安装后就是找不到符号库,不会用,摸索了一天也没能摆平,自身能力太差。最后决定还是用solidworks electrical画,因为画机械图一直用这个软件,安装比较简单,相信以后会不断升级,最起码从推广的力度来看达索还是不遗余力的。

楼主:
怎么不能结账给分,分数加起来没有错误啊,可是提示:分数未分配完,或者分数分配错误,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D:
我公司电气绘图,都是eplan

网友B:
SW。。。。。。

  我看SW 迟早要出建筑板的节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