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看门口程序分析

楼主(2016-08-04):
芯片是MSP430F2274,看门狗程序,请问为什么是延时2s? 请分析一下,谢谢

* WDTCTL = WDT_ADLY_1000;               //间隔定时器,定时1000ms
//延时2s
    for(i = 0; i < 3; i++)
    {

        IFG1 &= ~WDTIFG;
        while(!(IFG1 & WDTIFG));
        IFG1 &= ~WDTIFG;
    }

    为什么是延时两秒?

网友A:
不懂为啥是2s
你从哪里弄的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为啥是2s
你从哪里弄的程序?

21ic的帖子:[MSP430] MSP430学习小结-看门狗的使用总结

看到好几个网站都有这个例子,感觉要么是同一个人写的,要么就是别人转载的

群主,那是延时3s是不?

网友A:
引用 楼主:
21ic的帖子:[MSP430] MSP430学习小结-看门狗的使用总结

看到好几个网站都有这个例子,感觉要么是同一个 ...

嗯,应该是3秒。
都是转载的,网上的东西不能全信,代码可能会有错误或者被作者改掉核心代码。
尽量看官方提供的例程,一般不会有这种情况。

网友B:
看门狗中断之后系统不会复位么?为什么还可以继续执行for循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门狗中断之后系统不会复位么?为什么还可以继续执行for循环?

看门狗有两个功能,一个是复位,一个是定时功能,上面用的是定时功能

网友C:
应该是等待寄存器配好了。

网友C:
这个处理器都有反应的间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