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去除读保护?

楼主(2016-08-04):
GD32F10X系列可以对读保护进行擦除,GD32F130系列怎样进行读保护擦除?有相关的例程?谢谢

网友A:
看数据手册,里面肯定有介绍的。

楼主:
以前试过,能加读保护,但没有办法去掉读保护(擦除)

网友B:
代理商飘过!~
联系请点我头像哦!么么哒!

楼主:
下面是读保护操作,经过验证是有效的:
                if(FLASH_OB_GetRDP()!= SET)        //读保护操作
                {
                        FLASH_Unlock();
                        FLASH_OB_Unlock();
                        FLASH_ClearFlag(FLASH_FLAG_EOP | FLASH_FLAG_PGERR | FLASH_FLAG_WRPERR);
                        FLASH_OB_RDPConfig(OB_RDP_Level_1);
                }

网友C:
读写保护的机制是必要的。

楼主:
读写保护肯定是要的,有时候也需要反向操作,当然成功了就全芯片擦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