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讯问题

楼主(2016-08-04):
请教一个问题,做了一个和电表通讯的485采集模块,带电表的负载70块,但是有一些采集模块工作正常,有一些采集模块不能通讯。本485采集模块的485芯片是SN65HVD3082,A、B上拉电阻选择20K。

网友A:
和你的电路,协议什么的都有关系。不好判断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B:
先确定你用的表最大支持多少节点数,然后注意严格设计适当的总线电路就不会有什么问题,有关知识和经验,可以去本站通信技术栏目看老帖。

网友C:
不工作的模块和模块数是随机 的吗?去掉上下拉电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