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换向器式直流电动机

楼主(2016-08-04):
换向器式直流电动机产生的瞬间高能量干扰应该如何解决?用什么滤波比较有效?可以讲解详细点?波形如下

网友A:
@玄德 @airwill 大师怎么看。

网友B:
测试抗干扰时,经常用手电钻做干扰源,
里面就是有刷的电机,——至少以前手电钻是这样的。

说来说去,LZ话题还是设备抗干扰的问题,
这话题比较大,滤波只是方法之一,很可能还不够。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测试抗干扰时,经常用手电钻做干扰源,
里面就是有刷的电机,——至少以前手电钻是这样的。

我觉得对于这类突然启动造成的瞬间干扰,滤波的效果不大,可以参考电源中的做法,消耗掉这个能量。

网友C:
碳刷换向的干扰是很复杂的, 尤其当维护不够后, 碳刷磨损.出现打火, 就更复杂, 还带有高频辐射干扰.
通常阻容吸收有一定的效果, 不过这个参数得根据实际工作, 电机电感电流等确定.
工业直流电机, 换向器都有很多片, 构成好多组线圈, 那么碳刷良好的时候, 其实干扰并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试抗干扰时,经常用手电钻做干扰源,
里面就是有刷的电机,——至少以前手电钻是这样的。

手电钻应该电压很高,一般用的是交流,我的产品做的是家用的,直流6V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对于这类突然启动造成的瞬间干扰,滤波的效果不大,可以参考电源中的做法,消耗掉这个能量。 ...

启动的瞬间有这个信号,是无效的信号,但是500MS后稳定了,电机的信号是要做参考的,所以怎么能把无效吸收?有效保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碳刷换向的干扰是很复杂的, 尤其当维护不够后, 碳刷磨损.出现打火, 就更复杂, 还带有高频辐射干扰.
通常阻 ...

电机属于感性负载,如果用RC很可能会震荡,所以这个值究竟是要多么精确才可以的吧,有没有**可以推荐一下?

网友D:
我想知道。。。。。 电机在你电路中的位置~~~~~~~

网友E:
碳刷换向时的干扰很大,麻烦

网友F:
有刷电机还耍时就是电流冲击大

网友G:
可以参考直流充电器上的滤波做法

网友H:
碳刷磨损,出现打火, 干扰比较复杂

网友F:
阻容吸收效果可能好点

网友F(2016-09-10):
碳刷换向的干扰是很复杂的,深受其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