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出一根琴弦是否有振动?

楼主(2016-08-04):
最好可以推荐几种元器件,跟具体实现方法

网友A:
如果你只是检测震动(不是拾音),那用一个驻集体话筒就可以了,做一个滤波(琴弦的音频范围),指定检测某几个频率的音。
演奏拾音需要比较好的拾音器,而只是检测有没有震动的话,几毛钱的咪头就可以了。

激光检测,用一束很细激光射到琴弦上,检测反射的光,如果反射的光有抖动,那就说明震动了
这个方案成本高,难度大,激光对准也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

用一个弹丝触碰到琴弦上,如果琴弦震动了会把弹丝震开,电路就会开路。

方法是有,好不好用而已,我是建议你用拾音器,这东西有贵的也有便宜的,当然我不知道你用来做什么,怕有人摸了你的琴?

怕有人摸了你的琴?哈哈。。。
怕有人摸了你的琴?哈哈。。。

网友B:
如果是金属弦,最简单的办法是电磁感应,这也是电吉他等乐器的原理。如果是非金属弦,用MIC,如果可以在乐器结构上动手,比如全新设计一款非金属弦的电声乐器,那可以采取的技术手段更多。

网友C:
在琴弦边上放一个磁铁,如果想信号更强,可以放一个U型磁铁,然后把琴弦作为一匝的发电机线圈,发出的信号经放大后送入后级处理。放大器可参考录音机的磁头放大器。

这样的电路不受外界杂音影响。当然,对于有共鸣腔的乐器,共鸣效果也不会出现在结果中,或者说大幅度削弱。

如果信号太弱,可以在琴弦上粘一个质量很小的磁铁,然后在磁铁附近固定一个线圈,如录音机上用的磁头,用来拾取“声音”。

网友D:
琴弦不象弹**的牛筋弓那样振幅大,到高音区,拉泛音时,振幅极微弱的,需高倍放大后才能检测到.所以检测装置要求高信噪比及灵敏度.
吉他拾音器是多匝线圈置于永久磁铁与琴钢丝之间,琴弦振动时,线圈就会产生感应电流.放大后还原出乐音.
你用的什么乐器,看看是否有条件装吉他拾音器.之前我发的资料中有介绍如何改装图文,很麻烦,琴箱要挖孔的.不舍得就用驻极体话筒,但不能单根弦采样.

网友E:
琴弦上贴一个加速度计

网友F:
用摄像头啊,让琴弦处于摄像头画面中间,形成一条竖线或横线,检测这条线两侧的灰度变化就可以了。

+10086 看起来不错~~~~

网友D:
引用 网友F:
用摄像头啊,让琴弦处于摄像头画面中间,形成一条竖线或横线,检测这条线两侧的灰度变化就可以了。 ...

琴弦粗才0.1mm,振幅更小,能分辩吗?哈哈

楼主:
这个是古筝的琴弦。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古筝的琴弦。

在玩古筝啊,哈哈,一般都是贴在琴面上拾音的,考究点分高,中,低音三点采样,分别放大处理,以求高保真还原琴音.淘宝从几十~几百元很多的.
吉他拾音器想用得拆开改造安装.几千银子的琴开洞下得了手吗?哈哈,吉他拾音器也得上百银子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玩古筝啊,哈哈,一般都是贴在琴面上拾音的,考究点分高,中,低音三点采样,分别放大处理,以求高保真还原琴 ...

受教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只是检测震动(不是拾音),那用一个驻集体话筒就可以了,做一个滤波(琴弦的音频范围),指定检测某 ...

怕有人摸了你的琴~~~

网友H:
用应变片贴在弦上试试。

网友I:
  我觉得。。。。楼主你还是说说想具体实现什么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