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请教STM32F401CC做USB功能的话是不是系统VDD必须至少为3V

楼主(2016-08-04):
STM32F401CC这个芯片的工作电压范围是1.7V~3.6V,因为为了方便和手机IO直接通信,所以我是按照1.8V的工作电压设计的,但是遇到一个问题,刚看到SPEC里USB OTG FS DC electrical characteristics的INPUT特性,有个疑问,如果用USB的话是不是系统工作电压至少为3V?还是只需要把DP上拉到3V就可以?

楼主:
为什么还没有人回复就自动结帖了?

网友A:
上拉到3.3V;

楼主:
谢谢版主的回复,系统供电继续用1.8V, DP单独拉到3V这样设计USB可以正常工作在full speed模式下吧?

楼主:
和FAE确认了,这个芯片如果用USB功能的话系统供电至少为2.7V,我目前用1.8V供电这种方式USB无法实现。如果系统电仍然想用1.8V的话就要换带独立USB供电pin的MCU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