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蓝牙4.0在线固件升级BLE Device Monitor手机端软件使...

楼主(2016-08-04):
很急很急,本人刚刚接触cc2540蓝牙在线升级功能,在豌豆荚应用中找到一款软件BLE Device Monitor手机端软件,现在不知道怎么开始读取之前的设备的程序和怎么烧录升级的bin程序(哪里调取加载),现在扫描链接设备是能链接上的。请做过有这方面应用过的朋友,伸出援助之手吧,在下万分感激,谢谢!!如果有更好使用的手机端对cc2541硬件升级的应用软件也可以推荐推荐,很感谢。下图是我刚刚测试的软件BLE Device Monitor,但不知道从何下手   。我也用了其他两款软件,但是都没有扫描链接上我的设备,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大侠们能多多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 CC254x相关资料 13册 41.3M ◆〓

文档都有,就是APP软件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 CC254x相关资料 13册 41.3M ◆〓

他这个升级只能升级一次吧,从A 到 B

楼主:
引用 网友A:
〓◆ CC254x相关资料 13册 41.3M ◆〓

还有BLE Device Monitor这个软件我手机端的下载了一下,你看上面的截图,好像没看到下载程序的入口。你文档上的是PC端的BLE Device Monitor。我台式机上没有蓝牙功能,是需要买一个什么工具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BLE Device Monitor这个软件我手机端的下载了一下,你看上面的截图,好像没看到下载程序的入口。你文 ...

PC端没有特殊要求,只要有蓝牙适配器就可以了。
  1、PC如果是笔记本,很多都内置了蓝牙模块,装好驱动后,可以直接使用。
  2、PC如果是台式机,多数都没有蓝牙功能。需要买一个蓝牙适配器。市场上有很多钮扣式的蓝牙适配器,具备蓝牙的基本功能,而且在win7以上的系统,无需安装驱动,是自驱的。
  3、安装好驱动后,就可以使用蓝牙功能了。蓝牙的功能基本上都是通过驱动来实现的,一般不需要第三方软件。

蓝牙适配器去淘宝买.

你在诺基亚官方网站http://www.nokia.com.cn/A4815310下载PC套件后安装到电脑,还有你电脑要有蓝牙适配器,打开手机蓝牙再打开PC套件会跳出如图窗口选择“蓝牙连接”下一步根据提示完成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端没有特殊要求,只要有蓝牙适配器就可以了。
  1、PC如果是笔记本,很多都内置了蓝牙模块,装好驱动 ...

他这个升级只能升级一次是吧,从A 到 B,还能第二次升级吗?从B到A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他这个升级只能升级一次是吧,从A 到 B,还能第二次升级吗?从B到A吗

少累,木玩过,自己去啃资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端没有特殊要求,只要有蓝牙适配器就可以了。
  1、PC如果是笔记本,很多都内置了蓝牙模块,装好驱动 ...

蓝牙适配器买了,插上了,但是BLE Device Monitor 打开还是识别不到啊。为什么BLE Device Monitor 是com口 我蓝牙适配器上是直接蓝牙的接口。该怎么弄额???

网友B(2016-12-06):
同样的问题,在PC端用BLE device monitor+USB Dongle可以OAD,不知道在手机上面的APP怎么实现OAD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