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NUCLO STM32L432评测+虚拟串口教程

楼主(2016-08-04):
一.开篇介绍

NUCLEO家族有3款,最容易区分就是外形啦,分别是144pin64pin32pin。这次拿到的stm32l432开发板属于nucleo-32系列的。
STM32L432nucleo外形和Arduino nano非常相似,两者都非常迷你。不过之前了解到,虽然外形和Nano很相似,但性能却差一大截。光从80MHz16MHz的主频上,已经可以看到差距了。

二.外观图

三.L432硬件介绍
包装盒内的卡片介绍上印有L432PIN脚定义,可以查看Arduino pin脚对应stm32IO脚。
STM32官网上可以看到更详细的PIN脚介绍,还有所对应的外设使用的io脚。
虽然板子虽小,但是NUCLEO L432还是板载的调试工具STLINK,光这点Arduino Nano就输啦。
NUCLEO-32NUCLEO-64板子对应的关系。
STM32L432KC特性:
l 32-bit Cortes-M4 带有FPUCPU,带有ART加速器,最高主频达80MHz,100DMIPS/1.25MIPS/MHz,支持DSP指令。
l 超低功耗
n 1.71V3.6V的供电范围
n -40 °C 85/105/125 °C温度范围
n 8nA Shutdown 模式
n 28nA Standby 模式
n 280nA 带有RTCStandby模式
n 1.0uA STOP 2模式,1.28uARTCStop模式
n 84uA/MHz 运行模式
l 273.55 Coremark(3.42 Coremark/MHz@80MHz)
l 256KBFLASH,64 KBSRAM
l 带有Quad SPI接口

四.例程试跑
   笔者一查,发现这块STM32L432竟然支持USBOh my god!这个非常厉害啊,那就试玩一下。查看一原理图,发现USB接口并没有引出来,需要自己接,那么便发挥一下动手能力,自己来接一下。
首先准备一条USB线和4个杜绑线的连接头。
焊起,接好。
接到板子上,VCC可以不接,因为有STLINK供电。
插的时候要注意,如下图所示。
打开STM32CUBEX,试下自动生成的例程,选择USB FS模式。
选择CDC模式,虚拟串口。
生成的代码,加入“Hello! 21IC!\n”,每秒发送一次。
编译,下载,复位一下。GOOD,成功得到数据。

网友A:
不仅仅是好用那么简单,STM32想的很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