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DC电路中,C1和C2常炸裂,请高手们指导电路。

楼主(2016-08-04):
某个小功率开关电路中,U1 C1和C2长时间使用,C1 C2 常有炸裂。但是使用示波器测试C1和C2两段,直流电压,不见有杂波及谐波。请高手们指导迷津。U1,C1,C2之间有何缺陷。

楼主:
在线等 大侠们多指导,电源电路知识懂的少。

楼主:
实际电路在整流之前,有防雷,防浪涌电路电路。没有整体画出,这之TNY278 IC手册推荐电路,工程师只是在推荐电路中做了修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实际电路在整流之前,有防雷,防浪涌电路电路。没有整体画出,这之TNY278 IC手册推荐电路,工程师只是在推 ...

是随机性炸裂?可以复现不

网友B:
c1,c2额定电压400v低了,整流后为300v左右,耐压至少为1.5倍,额定电压
450v

网友C:
方向错了,耐压不够,品种问题。

网友:
如果没有L1电感,整流滤波之后,C1 C2的电压有310V (市电的最大数值)

如果L1电感,整流滤波之后,C1  C2  L1  组合成为欠阻尼震荡充电。

电压会比310V高出很多。(比市电的最大数值高)。

建议断开后面芯片电路,多次通电,测量一下C1  C2的电压。

看看 C1  C2的电压,距离实际耐压还有多少裕量。

网友D:
f1 后边串热敏电阻 并压敏电阻  可提高抗干扰

网友D:
f1后不串热敏电阻的话后接的大电解电容开机瞬间相当于短路状态  可能你需要考虑这个方面吧

网友E:
去掉C1,C2之间的电感再试试

网友F:
换450V耐压的水桶
国内用400V爆是常态

网友G:
选耐压更高的;

网友H:
1.  电源输出功率不超过15W,保险丝F1换47Ω/1W的电阻。

2.  C1、C2耐压改为450V。

网友I:
整流桥之前串个电阻,比如100欧。

网友J:
耐压值低了,裕度不够

楼主:
整流之后电压在330左右,c1,c

楼主:
整流之后电压在330~360。c1,c2

楼主:
整流之后电压在330~360。c1,c2设450耐压也会炸裂,同时tny278烧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随机性炸裂?可以复现不

是随机性,批量后有小概率炸裂,烧ic。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随机性,批量后有小概率炸裂,烧ic。

建议你抓一段C1、C2上的波形,贴出来

网友:
问题很可能出在C7与反馈上,监测C7的电压是不是有问题,监测光耦的电压情况

网友K:
我那几个也400用几年的了,从未爆过,肯定电路问题

顶起

网友L:
木图说个JJ
那图RCD吸收用10K和100R显然不合理,更离谱的是EN和BP短路,LZ这是娱乐大众吗?

爆母线电容就查电容本身的质量问题了,比如容量是否够,漏电流,纹波电流承受能力,自身耐压是否够等等。
其次查布局,是否电容靠近高温部件,测电容温度,
再查使用环境,使用环境是否有大功率设备,感性负载,导致电网波动太大,尖峰跑到270VAC以上。
===================================================================
正常环境使用400V的电容是够用的。

网友M:
耐压不行 换成450v的试试看

网友N:
可能是元器件质量问题

网友O:
引用 网友K:
我那几个也400用几年的了,从未爆过,肯定电路问题

你的是批量得吗?偶尔几个说明不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L:
木图说个JJ
那图RCD吸收用10K和100R显然不合理,更离谱的是EN和BP短路,LZ这是娱乐大众吗?

对不起,EN和BP不是短路,图2是TNY278G Datasheet的典型应用电路,可以正证。图1是没修改过来。让大家产生困惑。
  這个电路用在小功率家用电器。

网友P:
PI的开关电源我司一直在用,没见过有什么炸芯片问题。楼主把电路贴上来,让大神分析一下!

网友Q:
引用 网友I:
整流桥之前串个电阻,比如100欧。

这样还有效率,是4.7R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Q:
这样还有效率,是4.7R吧

题主说的是小功率电路

网友R:
用四个电容串并联试试,然后之间加个大电阻

网友S:
半波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