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本人用ht1621驱动液晶显示屏就是点不亮屏幕,求大神指教。

楼主(2016-08-05):
# include <reg51.h>
# include <intrins.h>
# include <stdio.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lcddata= P2^2;        //液晶数据端口
sbit lcdwr=P2^3;         //写操作端口
sbit lcdcs=P2^4;        //片选输入  为低的时候复位初始化且数据,命令无效。高的时候反之。

#define        BAIS 0X52
#define        SYSDIS 0X00
#define        SYSEN 0X02
#define        LCDOFF 0X04
#define        LCDON 0X06
#define        XTAL 0X28
#define        RC256 0X30
#define        TONEON 0X12
#define        TONEOFF 0X10
#define        WDTDIS 0X0A

/*****************************************段码*************************************************/
uchar code TAB[]={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延时程序1***************/
void delay1(uchar x)
{
        uchar i,j;
        for(i=0;i<x;i++)
        for(j=0;j<120;j++);
}

/********************延时程序2**************/
void delay(uchar y)
{
        while(--y);

}

/*********************写数据*********/
void wr_data(uint cnt,uchar date)
{
                uint i;
        for(i=0;i<cnt;i++)
        {
                lcdwr=0;
                delay(10);
                lcddata=(0x80&date);
                delay(10);
                lcdwr=1;
                delay(5);
                date<<=1;
        }
}

/*********************写命令**********/
void wr_com(uchar com)
{
        lcdcs=0;
        delay(5);
        wr_data(0x80,4);
        wr_data(com,8);
        lcdcs=1;
        delay(5);
}

/********************液晶初始化程序**************/
void init()
{
        lcddata=1;
        lcdwr=1;
        lcdcs=1;
        wr_com(BAIS);
        wr_com(RC256);
        wr_com(SYSDIS);
        wr_com(SYSEN);
        wr_com(LCDON);
//        wr_com(WDTDIS);
}

void display(uchar m,uchar n)
{
        m<<=2;
lcdcs=0;
delay(5);
wr_data(0xA0,3);
wr_data(m,6);
wr_data(n,4);
lcdcs=1;
delay(5);
}

void cl_scren(uchar l)
{
        uchar o=0;
        for(l=0;l<32;l++)
                {
                display(0x00,o);
                o++;
                }
}

/*********************主程序*************/
void main ()
{
        init();
        cl_scren();
        display(0xff,3);
        while(1);
}

楼主:
有人进来看看吗????

网友A:
用逻辑分析仪或示波器观察一下时序看看

网友B:
网上一大堆

网友C:
从新从网上找个成熟能用的程序,改下IO口就行了,或者百度搜《51单片机轻松入门-基于STC15W4K系列》也可找到包括液晶的免费例程和视频下载地址。

网友D:
void wr_data(uint cnt,uchar date)这个函数第1个变量是长度,第2个变量是数据;调用的时候反了。

网友E:
百度一下大把点亮液晶屏的,然后你把io口一改,恭喜你 就是你的了

网友F:
首先确保时序没有问题,然后对照初始化指令一个个检查,网上的东西虽然可以复制,不过自己做出来的才有收获

网友G:
首先确定你的硬件电路没问题
然后确定你的程序能够正常的控制相应的管脚输出相应的波形(使用示波器观察下)
最后根据数据手册说明检查一遍程序

网友H:
可以用网上的例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可以用网上的例程看看

谢谢,液晶已经搞定了。我能再请教您一个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可以用网上的例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可以用网上的例程看看

他这种按键接法,我搞了一个礼拜。试了好多种方法,您能指点一下吗??

网友I(2016-09-04):
还没搞定?

网友J(2016-11-26):
引用 楼主:
谢谢,液晶已经搞定了。我能再请教您一个问题吗???

你好  你是怎么解决的  我也是点不亮液晶屏

网友K(2018-08-04):
给你资料和驱动程序参考,需要也可以提供样品,完全替代HT1621B

网友L(2019-02-21):
我这里有一份液晶驱动的详细选型表,可以参考看看,希望能帮到您

网友M(2019-10-25):
引用 楼主:
谢谢,液晶已经搞定了。我能再请教您一个问题吗???

能说下怎么搞定液晶的么?程序哪儿有问题?还是硬件问题?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