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原创】【玩转智能宠物屋】序列之5:体验“互联网+”的...

楼主(2016-08-05):
【玩转智能宠物屋】序列之5:体验“互联网+”的魅力
*******************************************************************
          转载请注明: 版权所有!否则后果自负,谢谢合作!!
*******************************************************************
       本节我们主要是从下面3个方面进行讲解:
1.准备工作
2.Sensor开发板联网走起
3.简单体验
一、准备工作
1.电脑一台;
2.Mini-USB线一根;
3.STM32-Nucleo-L053R8底层开发板一块;
4.Micro—USB线一根;
5.Action开发板一块;
6.烙铁一把;
7.锡丝若干;
8.镊子一把。
二、Sensor开发板联网走起
1.通过Mini-USB连接电脑和Sensor开发板。如下图所示:
2.按照前面的教程进行联网。如下图所示:
此时已经搜索到了Sensor开发板了,只需要添加即可。如下图所示:
3.至此,Sensor开发板已经绑定了,下面来看看宠物的屋子吧。如下图所示:
4.绑定Action开发板。如下图所示:
5.此时已经找打了Action开发板,只需要点击一下,然后选择关注即可。如下图所示:
6.下面我们再来看看宠物的屋子有什么变化吧。如下图所示:
三、简单体验
1.可以通过修改一些选项来设置宠物屋。如下图所示:
2.还可以根据宠物屋的温湿度来进行控制,点击送风和抽风都会启动开发板的点击产生转动。如下图所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