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HAL库每天一例】第084例:MPU6050陀螺仪

楼主(2016-08-05):
【HAL库每天一例】系列例程从今天开始持续更新。。。。。
我们将**每天至少发布一个基于YS-F1Pro开发板的HAL库例程,
该系列例程将带领大家从零开始使用HAL库,后面会持续添加模块应用例程。
同样的,我们还程序发布基于HAL库的指导文档和视频教程,欢迎持续关注,并提出改进意见。

例程下载:
资料包括程序、相关说明资料以及软件使用截图

百度云盘:https://pan.baidu.com/s/1slN8rIt 密码:u6m1
360云盘:https://yunpan.cn/OcPiRp3wEcA92u密码 cfb6
(硬石YS-F1Pro开发板HAL库例程持续更新\2. 软件设计之高级裸机例程(HAL库版本)\YSF1_HAL-118. MPU6050陀螺仪
/**
  ******************************************************************************
  *                           硬石YS-F1Pro开发板例程功能说明
  *
  *  例程名称: 1. MPU6050陀螺仪(软件I2C)
  *
  ******************************************************************************
  * 说明:
  * 本例程配套硬石stm32开发板YS-F1Pro使用。
  *
  * 淘宝:
  * 论坛:http://www.ing10bbs.com
  * 版权归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所有,请勿商用。
  ******************************************************************************
  */

【1】例程简介
  I2C总线是飞利浦公司开发的两线式串行总线。用于连接微控制器和外围设备。它是同步通信的一
种特殊形式,具有接口线少,控制方式简单,器件封装形式小,通信速率较高等优点。通过串行数据
(SDA)线和串行时钟 (SCL)线在连接到总线的器件间传递信息。每个器件都有一个唯一的地址识
别,而且都可以作为一个发送器或接收器。
MPU- 6000为全球首例整合性6轴运动处理组件,相较于多组件方案,免除了组合陀螺仪与加速器时之
轴间差的问题,减少了大量的包装空间。MPU-6000整合了3轴陀螺仪、3轴加速器,并含可藉由第二个
I2C端口连接其他厂牌之加速器、磁力传感器、或其他传感器的数位运动处理(DMP: Digital Motion
Processor)硬件加速引擎,由主要I2C端口以单一数据流的形式,向应用端输出完整的9轴融合演算技术
InvenSense的运动处理资料库,可处理运动感测的复杂数据,降低了运动处理运算对操作系统的负荷,
并为应用开发提供架构化的API。

【2】跳线帽情况
******* 为保证例程正常运行,必须插入以下跳线帽 **********
丝印编号     IO端口      目标功能引脚        出厂默认设置
  JP1        PA10        TXD(CH340G)          已接入
  JP2        PA9         RXD(CH340G)          已接入

【3】操作及现象
使用开发板配套的MINI USB线连接到开发板标示“调试串口”字样的MIMI USB接口(需要安装驱动),
在电脑端打开串口调试助手工具,设置参数为115200 8-N-1。下载完程序之后,将MPU6050接入I2C的
接口,在串口助手即可观察到各个值的变化

/******************* (C) COPYRIGHT 2015-2020 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 *****END OF FILE****/

软件模拟I2C
mpu6050.c文件内容
/**
  ******************************************************************************
  * 文件名程: main.c
  * 作    者: 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
  * 版    本: V1.0
  * 编写日期: 2015-10-04
  * 功    能: MPU6050驱动程序
  ******************************************************************************
  * 说明:
  * 本例程配套硬石stm32开发板YS-F1Pro使用。
  *
  * 淘宝:
  * 论坛:http://www.ing10bbs.com
  * 版权归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所有,请勿商用。
  ******************************************************************************
  */

/* 包含头文件 ----------------------------------------------------------------*/
#include "mpu6050/mpu6050.h"
#include "usart/bsp_debug_usart.h"
#include "i2c/bsp_i2c.h"
/* 私有类型定义 --------------------------------------------------------------*/
/* 私有宏定义 ----------------------------------------------------------------*/
/* 私有变量 ------------------------------------------------------------------*/
/* 扩展变量 ------------------------------------------------------------------*/
/* 私有函数原形 --------------------------------------------------------------*/
/* 函数体 --------------------------------------------------------------------*/

/**
  * 函数功能: 写数据到MPU6050寄存器
  * 输入参数: 无
  * 返 回 值: 无
  * 说    明: 无
  */
void MPU6050_WriteReg(uint8_t reg_add,uint8_t reg_dat)
{
        I2C_Start();
        I2C_SendByte(MPU6050_SLAVE_ADDRESS);
        I2C_WaitAck();
        I2C_SendByte(reg_add);
        I2C_WaitAck();
        I2C_SendByte(reg_dat);
        I2C_WaitAck();
        I2C_Stop();
}

/**
  * 函数功能: 从MPU6050寄存器读取数据
  * 输入参数: 无
  * 返 回 值: 无
  * 说    明: 无
  */
void MPU6050_ReadData(uint8_t reg_add,unsigned char *Read,uint8_t num)
{
        unsigned char i;

        I2C_Start();
        I2C_SendByte(MPU6050_SLAVE_ADDRESS);
        I2C_WaitAck();
        I2C_SendByte(reg_add);
        I2C_WaitAck();

        I2C_Start();
        I2C_SendByte(MPU6050_SLAVE_ADDRESS+1);
        I2C_WaitAck();

        for(i=0;i<(num-1);i++){
                *Read=I2C_ReadByte(1);
                Read++;
        }
        *Read=I2C_ReadByte(0);
        I2C_Stop();
}

/**
  * 函数功能: 初始化MPU6050芯片
  * 输入参数: 无
  * 返 回 值: 无
  * 说    明: 无
  */
void MPU6050_Init(void)
{
  int i=0,j=0;
  //在初始化之前要延时一段时间,若没有延时,则断电后再上电数据可能会出错
  for(i=0;i<1000;i++)
  {
    for(j=0;j<1000;j++)
    {
      ;
    }
  }
        MPU6050_WriteReg(MPU6050_RA_PWR_MGMT_1, 0x00);            //解除休眠状态
        MPU6050_WriteReg(MPU6050_RA_SMPLRT_DIV , 0x07);            //陀螺仪采样率,1KHz
        MPU6050_WriteReg(MPU6050_RA_CONFIG , 0x06);                //低通滤波器的设置,截止频率是1K,带宽是5K
        MPU6050_WriteReg(MPU6050_RA_ACCEL_CONFIG , 0x00);          //配置加速度传感器工作在2G模式,不自检
        MPU6050_WriteReg(MPU6050_RA_GYRO_CONFIG, 0x18);     //陀螺仪自检及测量范围,典型值:0x18(不自检,2000deg/s)
}

/**
  * 函数功能: 读取MPU6050的ID
  * 输入参数: 无
  * 返 回 值: 无
  * 说    明: 无
  */
uint8_t MPU6050ReadID(void)
{
        unsigned char Re = 0;
    MPU6050_ReadData(MPU6050_RA_WHO_AM_I,&Re,1);    //读器件地址
        if(Re != 0x68)
        {
                printf("MPU6050 dectected error!\r\n检测不到MPU6050模块,请检查模块与开发板的接线");
                return 0;
        }
        else
        {
                printf("MPU6050 ID = %d\r\n",Re);
                return 1;
        }

}

/**
  * 函数功能: 读取MPU6050的加速度数据
  * 输入参数: 无
  * 返 回 值: 无
  * 说    明: 无
  */
void MPU6050ReadAcc(short *accData)
{
    uint8_t buf[6];
    MPU6050_ReadData(MPU6050_ACC_OUT, buf, 6);
    accData[0] = (buf[0] << 8) | buf[1];
    accData[1] = (buf[2] << 8) | buf[3];
    accData[2] = (buf[4] << 8) | buf[5];
}

/**
  * 函数功能: 读取MPU6050的角速度数据
  * 输入参数: 无
  * 返 回 值: 无
  * 说    明: 无
  */
void MPU6050ReadGyro(short *gyroData)
{
    uint8_t buf[6];
    MPU6050_ReadData(MPU6050_GYRO_OUT,buf,6);
    gyroData[0] = (buf[0] << 8) | buf[1];
    gyroData[1] = (buf[2] << 8) | buf[3];
    gyroData[2] = (buf[4] << 8) | buf[5];
}

/**
  * 函数功能: 读取MPU6050的原始温度数据
  * 输入参数: 无
  * 返 回 值: 无
  * 说    明: 无
  */
void MPU6050ReadTemp(short *tempData)
{
        uint8_t buf[2];
    MPU6050_ReadData(MPU6050_RA_TEMP_OUT_H,buf,2);     //读取温度值
    *tempData = (buf[0] << 8) | buf[1];
}

/**
  * 函数功能: 读取MPU6050的温度数据,转化成摄氏度
  * 输入参数: 无
  * 返 回 值: 无
  * 说    明: 无
  */
void MPU6050_ReturnTemp(short*Temperature)
{
        short temp3;
        uint8_t buf[2];

        MPU6050_ReadData(MPU6050_RA_TEMP_OUT_H,buf,2);     //读取温度值
  temp3= (buf[0] << 8) | buf[1];
        *Temperature=(((double) (temp3 + 13200)) / 280)-13;
}

/******************* (C) COPYRIGHT 2015-2020 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 *****END OF FILE****/

硬件I2C

mpu6050.c文件内容
/**
  ******************************************************************************
  * 文件名程: mpu6050.c
  * 作    者: 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
  * 版    本: V1.0
  * 编写日期: 2015-10-04
  * 功    能: MPU6050驱动程序
  ******************************************************************************
  * 说明:
  * 本例程配套硬石stm32开发板YS-F1Pro使用。
  *
  * 淘宝:
  * 论坛:http://www.ing10bbs.com
  * 版权归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所有,请勿商用。
  ******************************************************************************
  */

/* 包含头文件 ----------------------------------------------------------------*/
#include "mpu6050/mpu6050.h"
#include "usart/bsp_debug_usart.h"
#include "i2c/bsp_i2c.h"
/* 私有类型定义 --------------------------------------------------------------*/
/* 私有宏定义 ----------------------------------------------------------------*/
/* 私有变量 ------------------------------------------------------------------*/
/* 扩展变量 ------------------------------------------------------------------*/
/* 私有函数原形 --------------------------------------------------------------*/
/* 函数体 --------------------------------------------------------------------*/

/**
  * 函数功能: 写数据到MPU6050寄存器
  * 输入参数: 无
  * 返 回 值: 无
  * 说    明: 无
  */
void MPU6050_WriteReg(uint8_t reg_add,uint8_t reg_dat)
{
  I2C_MPU6050_WriteData(MPU6050_SLAVE_ADDRESS,reg_add,reg_dat);
}

/**
  * 函数功能: 从MPU6050寄存器读取数据
  * 输入参数: 无
  * 返 回 值: 无
  * 说    明: 无
  */
void MPU6050_ReadData(uint8_t reg_add,unsigned char *Read,uint8_t num)
{
  I2C_MPU6050_ReadBuffer(MPU6050_SLAVE_ADDRESS,reg_add,I2C_MEMADD_SIZE_8BIT,Read,num);
}

/**
  * 函数功能: 初始化MPU6050芯片
  * 输入参数: 无
  * 返 回 值: 无
  * 说    明: 无
  */
void MPU6050_Init(void)
{
  int i=0,j=0;
  //在初始化之前要延时一段时间,若没有延时,则断电后再上电数据可能会出错
  for(i=0;i<1000;i++)
  {
    for(j=0;j<1000;j++)
    {
      ;
    }
  }
        MPU6050_WriteReg(MPU6050_RA_PWR_MGMT_1, 0x00);            //解除休眠状态
        MPU6050_WriteReg(MPU6050_RA_SMPLRT_DIV , 0x07);            //陀螺仪采样率,1KHz
        MPU6050_WriteReg(MPU6050_RA_CONFIG , 0x06);                //低通滤波器的设置,截止频率是1K,带宽是5K
        MPU6050_WriteReg(MPU6050_RA_ACCEL_CONFIG , 0x00);          //配置加速度传感器工作在2G模式,不自检
        MPU6050_WriteReg(MPU6050_RA_GYRO_CONFIG, 0x18);     //陀螺仪自检及测量范围,典型值:0x18(不自检,2000deg/s)
}

/**
  * 函数功能: 读取MPU6050的ID
  * 输入参数: 无
  * 返 回 值: 无
  * 说    明: 无
  */
uint8_t MPU6050ReadID(void)
{
        unsigned char Re = 0;
    MPU6050_ReadData(MPU6050_RA_WHO_AM_I,&Re,1);    //读器件地址
        if(Re != 0x68)
        {
                printf("MPU6050 dectected error!\r\n检测不到MPU6050模块,请检查模块与开发板的接线");
                return 0;
        }
        else
        {
                printf("MPU6050 ID = %d\r\n",Re);
                return 1;
        }

}

/**
  * 函数功能: 读取MPU6050的加速度数据
  * 输入参数: 无
  * 返 回 值: 无
  * 说    明: 无
  */
void MPU6050ReadAcc(short *accData)
{
    uint8_t buf[6];
    MPU6050_ReadData(MPU6050_ACC_OUT, buf, 6);
    accData[0] = (buf[0] << 8) | buf[1];
    accData[1] = (buf[2] << 8) | buf[3];
    accData[2] = (buf[4] << 8) | buf[5];
}

/**
  * 函数功能: 读取MPU6050的角速度数据
  * 输入参数: 无
  * 返 回 值: 无
  * 说    明: 无
  */
void MPU6050ReadGyro(short *gyroData)
{
    uint8_t buf[6];
    MPU6050_ReadData(MPU6050_GYRO_OUT,buf,6);
    gyroData[0] = (buf[0] << 8) | buf[1];
    gyroData[1] = (buf[2] << 8) | buf[3];
    gyroData[2] = (buf[4] << 8) | buf[5];
}

/**
  * 函数功能: 读取MPU6050的原始温度数据
  * 输入参数: 无
  * 返 回 值: 无
  * 说    明: 无
  */
void MPU6050ReadTemp(short *tempData)
{
        uint8_t buf[2];
    MPU6050_ReadData(MPU6050_RA_TEMP_OUT_H,buf,2);     //读取温度值
    *tempData = (buf[0] << 8) | buf[1];
}

/**
  * 函数功能: 读取MPU6050的温度数据,转化成摄氏度
  * 输入参数: 无
  * 返 回 值: 无
  * 说    明: 无
  */
void MPU6050_ReturnTemp(short*Temperature)
{
        short temp3;
        uint8_t buf[2];

        MPU6050_ReadData(MPU6050_RA_TEMP_OUT_H,buf,2);     //读取温度值
  temp3= (buf[0] << 8) | buf[1];
        *Temperature=(((double) (temp3 + 13200)) / 280)-13;
}

/******************* (C) COPYRIGHT 2015-2020 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 *****END OF FILE****/

网友A:
st 的库还是很好用的.h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