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一个串口扩展多个串口的芯片么?

楼主(2016-08-05):
原来用的GM8125,现在停产了,想找个替代的................

网友A:
用个单片机转,一转四肯定没问题

楼主:
那有5串口的单片机?

网友B:
加协议,分时复用

楼主:
如果可以分时就好弄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有5串口的单片机?

4串口的挺多,另外用中断IO模拟两个也不难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有5串口的单片机?

STM32系列的5串口的一大堆,如STM32F103ZET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