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交流电机控制

楼主(2016-08-05):
我用moc3023进行交流电机调速,发现不能调,求解答。所遇情况与(可控硅电机调速求帮助。(重新发帖)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95894&fromuid=1133408
(出处: 21ic电子技术论坛))类似,

网友A:
可控硅调压——触发角控制是关键——找到参考点是基础。否则就变成乱弹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控硅调压——触发角控制是关键——找到参考点是基础。否则就变成乱弹琴! ...

我使用这个电路,当过零时触发外部中断然后延时,再给可控硅一个触发开启,但是当导通角再45度以后,过零检测就会出现干扰,使外部中断误触发。使用下面过零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