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比较两款运放性能主要关注哪些参数?

楼主(2016-08-05):
在使用时要选择一款集成放大器芯片,在选择比较时要注意哪些参数?还有选择运放还是仪表放大器这之间又是什么区别?如何选择?

网友A:
反了吧哥?
你需要放大器达到哪些指标

网友B:
直流信号,主要关注Vos和温漂,还有噪声指标、CMRR、PSRR等;
交流信号,主要关注噪声和带宽.

网友B:
运放和仪放,建议先找份规格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运放和仪放,建议先找份规格书看看

产品手册吗?

网友C:
就是。
至少先看看厂家的参数一览表,进行预选。

网友D:
看做什么用

网友E:
总得先把应用说清楚吧,最好有个简单的电路框图让大家知道你想做什么,运放运放指标各有侧重,得根据需求确定参数和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流信号,主要关注Vos和温漂,还有噪声指标、CMRR、PSRR等;
交流信号,主要关注噪声和带宽. ...

这才是我想知道的!

网友F:
供电轨,压摆率,增益带宽积,失调电压,共模抑制比,静态基极电流,开环增益。仪表运放比通用运放更加适合直流小信号放大,引入的噪声相对较低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供电轨,压摆率,增益带宽积,失调电压,共模抑制比,静态基极电流,开环增益。仪表运放比通用运放更加适合 ...

为何要考虑开环增益?

什么情况下要考虑?

网友H:
当你要放大的信号比较微弱时要看开环增益,闭环增益较大时较高的开环增益可以提供更大的精度

网友I:
运算放大器选型指南。

网友(2016-10-09):
引用 网友G:
为何要考虑开环增益?

什么情况下要考虑?

开环增益大的话,它的噪声抑制能力更强,它的深度负反馈更大,越不容易跑飞,懂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