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PT1000测温浮动很大

楼主:
我用PT1000搭了个测温电路,但是测量温度的时候,温度浮动很大,小数点后面的第一位数不停的跳动,请问是怎么回事呢?下图中的A1+和A1-分别接MSP430F4250的AD模块的输入(此MCU是差分sigma-delata 模块)DAC1接3V基准源的输出端。

T4HUIQ8_IYUS7T~)L887G8T.png (22.07 KB )

网友A(2016-08-05):
桥电路,DA电路,AD电路,三部分都有可能。
想办法定位吧。

网友B:
AD直接测基准电压稳定吗?

网友C:
是不是温度本身就变化很大;
程序多做些软件滤波看看;

网友D:
感觉基准源的问题可能性大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基准源的问题可能性大点

是的,测了下基准源电压在2.99V~3.00V跳变,可是数据手册显示基准源的电压在室温下的范围是2.999V~3.001v的,以下为基准源的连接图

LJIVY}(7Q9[Y6]{4H6]6CTH.png (17.85 KB )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基准源的问题可能性大点

能不能帮我看看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D:
拆掉C15试试

网友E:
在程序上zuo做滤波处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测了下基准源电压在2.99V~3.00V跳变,可是数据手册显示基准源的电压在室温下的范围是2.999V~3.001v ...

基准接个高位表,看跳动大不大.
同时也把输入接到基准,看数据跳动.
如果高位表数据也跳,说明基准抖动大,如果高位表稳定,那接个示波器看基准噪声大不大.
如果基准很稳定,说明你的采样这边有问题.
根据读到的电压换算出当前噪声,查手册.如果和手册数据很接近,说明ADC这边没有问题,如果和手册差很远,那先把ADC部分的布线搞好再接其他部分电路.

网友F:
调节好基准,基本能搞定

网友G:
基准源本身一般不会频繁跳变(有缓慢变化是正常的),估计是模拟地和数字地连接点不合理造成的。建议lz 查一查模拟地和数字地合理性,对于测温桥路的参考电压最好直接连接芯片3V参考源的端口(特别是地线不要随便接公共地端)。

楼主:
唉,我也是醉了,不是硬件电路的问题也不是程序的问题,是环境的问题,夏天,有空调吹的风是一阵一阵的,而温度传感器反应有很灵敏,这才导致测得的温度总是跳变,找个盒子把温度传感器装起来就好了

网友B:
感觉你这基准也太漂了吧,风一吹能跳那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