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问] T5530P信号端口有0.4V的干扰电压

楼主(2016-08-05):
有客户反馈,使用T5530P在现场测试时,仅给T5530P电源端口通电,信号输入输出端口均有0.4V左右的电压?如何解决?
说明:现场有很多电机以及变频器。

网友A:
加EMC滤波器;

网友B:
不是手册有推荐的电路吗

网友C:
这是收到外界干扰了吗?

网友C:
弄个电压比较器,滤出一下这种杂波信号。

楼主:
应用环境有很多电机和变频器,存在较强的干扰,所以得想办法解决这个干扰问题,解决办法尽量低成本

网友D:
引用 楼主:
应用环境有很多电机和变频器,存在较强的干扰,所以得想办法解决这个干扰问题,解决办法尽量低成本 ...

EMC电路吗?

网友D:
外加屏蔽层可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外加屏蔽层可行吗?

三种方法:干扰源  干扰路径  敏感部件
如果干扰源、干扰路径都无法避免,可以从敏感部件入手,对信号接口进行处理,最简单的方式是在信号接口并一个100KΩ~200KΩ的电阻,重点是输入信号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三种方法:干扰源  干扰路径  敏感部件
如果干扰源、干扰路径都无法避免,可以从敏感部件入手,对信号接 ...

100KΩ~200KΩ的电阻是起到什么作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三种方法:干扰源  干扰路径  敏感部件
如果干扰源、干扰路径都无法避免,可以从敏感部件入手,对信号接 ...

敏感部件是不是说电感 电容之类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100KΩ~200KΩ的电阻是起到什么作用?

你做个衰减器试试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外加屏蔽层可行吗?

可行,就是干扰源还不知道怎么产生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三种方法:干扰源  干扰路径  敏感部件
如果干扰源、干扰路径都无法避免,可以从敏感部件入手,对信号接 ...

能不能详细说一下呀

网友F:
引用 楼主:
应用环境有很多电机和变频器,存在较强的干扰,所以得想办法解决这个干扰问题,解决办法尽量低成本 ...

还得看这个干扰信号来自哪里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三种方法:干扰源  干扰路径  敏感部件
如果干扰源、干扰路径都无法避免,可以从敏感部件入手,对信号接 ...

这个分析用什么方法进行排除?

楼主:
引用 网友E:
敏感部件是不是说电感 电容之类的?

敏感部件是指容易受到干扰的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分析用什么方法进行排除?

干扰源:先排查周围是否有已产生干扰的设备,比如变频器、电机等,我们可以换个地方测试确认能否解决问题。
干扰路径:主要看怎么耦合过来,线路耦合还是空间耦合
敏感器件:信号端口有0.4V的干扰电压说明信号调理模块是敏感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E:
100KΩ~200KΩ的电阻是起到什么作用?

在信号接口并100KΩ电阻可以抑制干扰

网友H:
引用 楼主:
在信号接口并100KΩ电阻可以抑制干扰

如果是外加电容,可以消除吗?

网友I:
加个二极管可行吗?

网友I:
如果添加二极管,既可以消除电压,有可能防止干扰。

楼主:
从成本上考虑,加贴片电阻是最佳选择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如果添加二极管,既可以消除电压,有可能防止干扰。

这个压降正好是0.3-0.4 哈哈,想法不错。

网友J:
引用 楼主:
从成本上考虑,加贴片电阻是最佳选择

选择较大点的电阻会不会影响信号?

网友K:
引用 网友I:
如果添加二极管,既可以消除电压,有可能防止干扰。

赞,想法很奇妙,还是电阻吧。

网友K:
引用 网友J:
选择较大点的电阻会不会影响信号?

还是选择几百欧姆左右的吧。

网友L:
知道相关的频率吗?

网友M:
加个电阻试试。

网友M:
信号端口的电压是不是灌电流产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加个二极管可行吗?

也可以加TVS管

网友N:
瞬变电压抑制?

网友N:
TVS管也能消除这种信号干扰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E:
100KΩ~200KΩ的电阻是起到什么作用?

消除这个电压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敏感部件是不是说电感 电容之类的?

容易收到干扰变化的。

网友O:
这样的小信号也影响比较大吗?

网友O:
这个可以串联小电阻消除。

网友D:
如果是外部影响,可以价格屏蔽层。

网友D:
前段设计一个滤波电路试试。

网友P:
这个的信号前段怎么设计的

网友P:
加个电阻是最简单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