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耦合问题

楼主(2016-08-05):
请问采集卡将交流耦合改为直流耦合后会改变其他什么吗?使用什么耦合方式跟采集卡中的其他元器件芯片有关吗?请大家帮帮忙,小白一个,求指教!

网友A:
1 采集卡是什么样的?什么功能?
2 交流耦合 直流耦合 信号是什么?

网友B:
输入信号的范围变了。
别考虑人家内部电路和芯片,直接看接口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采集卡是什么样的?什么功能?
2 交流耦合 直流耦合 信号是什么?

FMC ADC采集卡,因为采集的信号需要保留直流信号,但是原来采集卡是用的交流耦合,所以就想把它改一改,但是不清楚可不可以改,改后会不会影响它的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入信号的范围变了。
别考虑人家内部电路和芯片,直接看接口参数。

意思是内部芯片与耦合方式选择无关,会影响接口的选择吗?那会影响输入电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