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直插的AC-DC模块输入端要加emc滤波吗

楼主(2016-08-05):
(无正文)

楼主:
LD10-20B15这个型号

网友A:
看你产品要求,要求不高的话可以不加;

网友B:
楼主是准备应用在哪里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LD10-20B15这个型号

可以不用加EMC的芯片

网友C:
你是根据手册设计的吗?

网友D:
还是加上EMC的电路吧。

网友D:
金升阳有相关的EMC电路,去官网看看。

网友E:
没必要吧,你的产品需要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金升阳有相关的EMC电路,去官网看看。

这个芯片的价格一般地多少?

网友F:
如果成本不考虑的话,最好能够加上。

网友F:
引用 楼主:
LD10-20B15这个型号

这个还是加上吧,毕竟应用的地方干扰比较大。

网友G:
添加吧,这样电路受干扰就小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LD10-20B15这个型号

emc电路用是什么芯片?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可以不用加EMC的芯片

这个对电源模块容易造成干扰。

网友B:
引用 网友H:
这个对电源模块容易造成干扰。

是有影响,所以emc一般都要添加。

网友B:
可以去看一下金升阳的emc模块。

网友I:
加个emc,保证电路稳定性。

网友I:
引用 网友B:
可以去看一下金升阳的emc模块。

这个的价格一般是多少?

网友J:
加上吧,楼主,也费不了多少事。

网友J:
引用 网友B:
可以去看一下金升阳的emc模块。

推荐一款芯片看看吧。

网友K:
如果干扰不是很大,就不要加了,节约成本。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推荐一款芯片看看吧。

金升阳不是有EMC的产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