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备用电池 RTC供电问题?

楼主(2016-08-05):
单片机是 STM32F429
电路如下,想问下这样设计可行吗?

网友A:
可以是可以,但是不建议这么做的。可以直接将电池连接到VBAT管脚,不用接3.3V的。

因为STM32中的RTC可以配置从外部取电还是从电池取电的。你可以仔细看看。

网友B:
这图没问题,原子开发板就是这个图缺个电容,有电容当然更好

网友C:
可以,二极管选择压降低的;

或者可以2个二极管的压降不一样,当外部电源电压高的时候,接通外部电源给RTC供电;

网友D:
还可以更优化的

网友E:
没有完全发挥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二极管选择压降低的;

或者可以2个二极管的压降不一样,当外部电源电压高的时候,接通外部电源给RTC ...

我现在用的二极管是一样型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可以更优化的

请讲,是不是不接主电源降压后的3.3V?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用的二极管是一样型号的。

看下电池数据手册,电池电压降到最低点的时候,大概是多少V,没记错的话是1.8V;  再减去二极管电压还能否供电;  估计到2.4左右就开始不充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下电池数据手册,电池电压降到最低点的时候,大概是多少V,没记错的话是1.8V;  再减去二极管电压还能 ...

恩,电池电压大概是到2.4v左右后,切断主电源,RTC时钟就不准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恩,电池电压大概是到2.4v左右后,切断主电源,RTC时钟就不准了。

没问题的,RTC的电流非常小,二极管的压降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记。我们一般用双二极管BAV74

网友G:
这个电路可以使用的

网友H:
是否存在长时间不工作的情况,电池电压足够低的话,就得更换电池了。是否需要考虑电池的充电电路?

网友I:
不需要在这个接口再接3.3V,直接在VCC接就行了,这个接口只接电池。

网友J:
备用电池接口就是直接接备用电池就行了,其他什么都不用搞。

网友J:
搞多了就是画蛇添足了。如果有官方的参考电路原理图可以看看

网友K:
系统的时钟还是很重要的,建议采用双二节管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