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跟随器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6-08-05):
就是,什么叫30多倍?
输入电压、输出电压,有数据吗?
输入和输出的波形有测试过吗?输出负载是什么,断开试过吗?
如果输入0mv,输出5mv,还放大无穷大呢。

网友B:
输入多少?
输出多少?
负电源接的多少?
输出接的单片机模拟输入吗?单片机引脚配置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