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轴加速度计+陀螺仪

楼主(2016-08-05):
三轴加速度计+陀螺仪有人用过么?求一段程序看看哦,,,

网友A:
论坛有很多

网友B:
我也准备用用三周加速度计,你是用c语言么,可以交流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准备用用三周加速度计,你是用c语言么,可以交流交流

现在在用c调试

楼主:
现在还在用称重传感器[电阻应变半桥式],用HX711AD模块调试,还没弄出来,结果出不来,或者说出来的结果一直是变化的数值,用的数码管显示的
unsigned long ReadCount( )
{
   unsigned long Count;
    unsigned char i;
         ADSK=0;       //使能AD(PD_SCK 置低)
Count=0;
   while(ADDO) ;    //AD转换未结束则等待,否则开始读取
for (i=0;i<24;i++)
  {
             ADSK=1;     //PD_SCK 置高(发送脉冲)
                 Count=Count<<1; //下降沿来时变量Count左移一位,右侧补零
                 ADSK=0;     //PD_SCK 置低
              if(ADDO)
                   Count++;
         }
         ADSK=1;
          Count=Count^0x8000  ;//第25个脉冲下降沿来时,转换数据

  ADSK=0;

  return(Count);
  }

这是AD卖家给的程序,【Count=Count^0x8000  ;//第25个脉冲下降沿来时,转换数据】这个 我还读不懂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还在用称重传感器[电阻应变半桥式],用HX711AD模块调试,还没弄出来,结果出不来,或者说出来的结果 ...

这个是由hx711的数据手册决定的,你看看时序图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还在用称重传感器[电阻应变半桥式],用HX711AD模块调试,还没弄出来,结果出不来,或者说出来的结果 ...

你可以直接找卖家。如果代码不好使,就说他的东西有问题

网友D:
卖家又得做冤大头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D:
卖家又得做冤大头了

,。

网友D:
引用 网友D:
,。

,。

网友E:
为什么不用6050的芯片呢

网友E:
集成了陀螺仪和加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集成了陀螺仪和加速度

是用605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直接找卖家。如果代码不好使,就说他的东西有问题

解决了,最后几位数变化是正常的,我开始显示的数太少了,只看到了最后的三四位,而它是24位的,所以被自己蠢哭了。。。。。。只是自己还不清楚如何用lcd显示count,再琢磨琢磨

网友F:
串口输出看一下

网友F:
AHRS做了吗?

网友:
这个加速度和陀螺仪还是不难设计的。

网友G:
最主要是还是怎么算相关的姿态解算

网友H:
我用过mpu6050的芯片

网友H:
这个模块一般都有姿态结算的方法。

网友:
这个做姿态结算确实很难。

网友:
推荐卡尔曼滤波算法。

网友I:
怎么前面的数据都是0?

网友I:
这个地址都是写对了IIC读取的速度不要太快。

网友J:
6050的开发起来比较容易的,网上也多这方面资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最主要是还是怎么算相关的姿态解算

http://www.geek-workshop.com/for ... ;pre_pos=1&ext=   可以看看这个,试试,我们用加速度计的值的简单的算出了角度,应该是不够精确的

网友K:
你要哪个传感器的?

网友K:
还是要数据融合的代码?

网友L:
这个用的最多的方案是mpu6050的,可以在网上搜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