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21ic分享赛】打开方式不同的调速可正反转风扇2

楼主(2016-08-05):
整体的电气连接图,视频太大,处理一下再上传
一个双路开关,一边是+-接通,领一边的-+接通,在这里可以实现风扇的正反转,调速板上有带开关电位器,控制速度

楼主:
晚上再继续更新

网友A:
看到你继续更新了呢

楼主:
感谢支持,继续完善

楼主:
更新一下演示视频

网友B:
感觉不错  有详细资料分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不错  有详细资料分享吗

模块是淘宝买的,其他东西手头有的,基本没什么技术,就是整合

网友C:
感觉风扇反转没什么实际意义啊(扇翼的风力系数太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风扇反转没什么实际意义啊(扇翼的风力系数太低了).......

反转的时候是用来焊接的,我不是经常焊接,偶尔焊接时就使用它来散烟,平时都是正转吹风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反转的时候是用来焊接的,我不是经常焊接,偶尔焊接时就使用它来散烟,平时都是正转吹风 ...

哦,当抽风机使用。就是成本高了些...... 不过折腾是要成本的
另外,好像改接一下风扇电容接法也是可以反转的.......

网友D:
楼主想法很新颖哦。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想法很新颖哦。支持!

感谢,后续还要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