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知道这款液晶屏的吗,请把资料给我,谢谢!

楼主(2016-08-05):
如图所示,
如果你有这个屏的资料,请发给我,谢谢!
gj_john_dx@sina.com

网友A:
像定制的段码液晶屏

网友B:
单独看外观看不出什么来的。你看看这个液晶的驱动芯片,是用什么驱动的了?

网友C:
这个一般都是定制的。就想其他人说的,要看用的是什么驱动芯片啊。

网友C:
和屏本身么有多大关系的。

网友D:
定制产品,没法给资料,一般有专用驱动芯片

网友E:
这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E:
怎么不适用tft设计呢

网友F:
段码液晶屏,一般是HT1621B驱动

网友G:
这个在x宝上没有卖的吗?

网友G:
这个好像在新塘的开发板上有。

网友H:
很明显这是个段式液晶

网友H:
一般都是定做的,厂家都会给你出图。所以估计很难找到资料

楼主(2016-10-22):
谢谢各位,统一回复下吧,液晶屏最后没有找到,但是已经换用其它替代的了。再次感谢各位!!!

网友I:
这个看不出来的。

网友I:
有什么型号的吗?

网友J:
用示波器打打看,把几个COM口找出来,搞清引脚定义,再用HT1621B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