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洗衣机

楼主(2016-08-05):
现在是输入220V然后半波整流!我们想改进,输入为24V直流,然后再振荡成24V的方波 再输入进电路里面,想问这下这个DC24V怎样才能为一个24V,50HZ的方波?或者有更好的办法请指导一下,重筹!

网友A:
最简单的方法是通过感应空间50Hz交流信号,然后用D类功放放大,成本远低于振荡器+调制电路的方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方法是通过感应空间50Hz交流信号,然后用D类功放放大,成本远低于振荡器+调制电路的方案。 ...

LZ是想把220v交流改用24v直流电瓶之类的电源,恐怕还是得自已产生50Hz振荡波.
用1颗555电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是想把220v交流改用24v直流电瓶之类的电源,恐怕还是得自已产生50Hz振荡波.
用1颗555电路吧 ...

50HZ信号由单片机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方法是通过感应空间50Hz交流信号,然后用D类功放放大,成本远低于振荡器+调制电路的方案。 ...

说得有点抽像!别人说这个东西直流可以驱动,这个电路是三极管自激电路!

网友C:
感觉NE555方波电路非常适合你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说得有点抽像!别人说这个东西直流可以驱动,这个电路是三极管自激电路! ...

既然用了单片机,就无所不能了,cpu出个50Hz方波还不是小菜一碟,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NE555方波电路非常适合你

555驱动能力不够,电流特别大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用了单片机,就无所不能了,cpu出个50Hz方波还不是小菜一碟,哈哈

1.5A的电流

网友D:
单片机——H桥

网友B:
先产生方波,再功率放大
怕麻烦可去淘一个D类数字功率,想自已DIY,可在cpu的i/o口后面加一级3极管放大,再去驱动一个大功率管,不用反向可不用H桥驱动,省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LZ是想把220v交流改用24v直流电瓶之类的电源,恐怕还是得自已产生50Hz振荡波.
用1颗555电路吧 ...

只要有电网的地方就有50Hz感应信号啊,除非楼主要拉到什么荒僻的地方用,现在的城乡哪儿没供电网……555的问题是不够精确且有温漂。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说得有点抽像!别人说这个东西直流可以驱动,这个电路是三极管自激电路! ...

自激电路就是个振荡器,驱动当然可以是直流的,前面给你的最简方案就是这样。

网友E:
D1,D2去掉,24v直流直接并联在100k电阻两端不可以吗?

网友F:
按楼主的说法,好像就是电源电压变低了而已;
220V半波之后就是DC直流啊,换用24V的DC,只是电压变低了嘛

楼主:
引用 网友E:
D1,D2去掉,24v直流直接并联在100k电阻两端不可以吗?

不行,不知道为什么振不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D1,D2去掉,24v直流直接并联在100k电阻两端不可以吗?

可以把47K电阻成5K可以振但是有问题,频率乱跳!

网友G:
引用 楼主:
555驱动能力不够,电流特别大哦!

光耦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