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如何提高MOS管的开启速度

楼主(2016-08-05):
    最近调试一个MOS管的开关电路,如下:
    图中R3=100K,C1=0.1uF,PTB2为单片机输出周期为1HZ的高低变换电平,test为示波器的接入点。调整R1,R2阻值(R1:R2如10K:100K,1K:100K,1.5R:100K,1.5R:10K),想提高MOS管的开关速度,但是发现开启速度基本没有变化,均在50ms左右,如下图:

    在网上找资料,说在R1两端并联电容可以提高速度,但是实际测试并没有提高。似乎那个是可以提高晶体管的速度。
    又在网上查资料,说下拉电阻R2应该在栅极电阻R1的前端,于是调整电路继续测试(R1:R2如51R:910R),开启时间约在40ms左右,开启时间依旧很长。
    请问开启速度这么慢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我的MOS管不是所谓的高度MOS吗,还是我的电路有什么问题,如何能够提高MOS管的开关速度。

楼主:
版主,你们这贴个图片好费劲啊

网友A:
MOS管开启对应的是下跳沿,下跳沿很陡啊,表明开启很快。
关闭对应的是上跳沿,关闭之后,R3 对C1 充电的波形吧?请计算其时间并与实测对比。
减小R3,或用推挽电路试试

楼主:
已发现一些原因。这个电路有问题,平时使用时都是在R3处是一个器件,如蓝牙模块。在做这个测试时,发现test点纹波很大,就临时加了一电容C1。刚把C1去掉做测试,上升时间瞬间就到了几us。

又做了一些实验,结果如下:
R1:10K,R2:100K

R1:910R,R2:100K

R1:51R,R2:100K

R1:51R,R2:10K

R1:51R,R2:10K,并在R1两端并0.1uF电容

    通过实验发现,栅极电阻R1似乎对开启时间影响不大。但是当R1阻值不断减小时,开启处会有一个尖的负压,且随着阻值的减小而增大。这个暂不明白原因。

网友B:
还是电容捣的鬼

网友C:
MOSFET的快速响应,主要取决于栅极的驱动能力。光靠单片机IO口作简单的驱动,速度响应是上不去的(原因是IO口的输出电压、电流有限)。所以,要提高MOSFET响应速度,还是要加栅极驱动电路,或使用专用驱动芯片来保障。

网友D:
把端口设置成OD模式,外接上拉K级以下510欧,绝对好过现在的。RC要小才行。如果有点振玲,在G极串一个10欧的电阻、耗电量大。

网友E:
单片机驱动能力不够的。想快就再加个驱动电路。驱动能力强了,开关过渡就会快。模型相当于给GS电容充放电的快慢。

网友F:
提高VGS控制电平,可以提高关断开启速度

网友G:
test点的波形,明显上升沿是MOS关断的波形,下降沿才是MOS开通波形
test的上升慢是R3对C1充电,下降快C1通过导通的MOS放电
这根本不是在测MOS的开通关断时间

网友H:
15楼说的对,你这分明测试的是RC 充电波形,和MOS管一点关系没有 取决于 R3 和C1

网友:
你这加个电容,成了RC电路。充电时间和RC乘积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