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找一款DC-DC IC

楼主(2016-08-05):
需要把3.3V电池电压上升到3.8V 。负载上电电流可能会达到2A左右,稳定后工作电流在600MA左右。最好是小封装SOT23-5 或其他。
找到一款IC EUP2570 可是看的不是很明白,问问大神们。
上图提到MOSFET current limint 为2A 是不是最大能输出电流为2A 资料又讲到

最大负载电流和输入电压关系,看图当输入是3.5V时负载的最大电流大概350MA ,我需要的上电后工作电流为600MA ,看这样不符合,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理解。

网友A:
升压DC-DC如果上电瞬间要带载2A,基本都难以启动!
上电瞬间能带多大电流启动,规格书中一般都有明确的参数。建议延时启动负载,也就是在升压DC-DC启动完成后再加上负载,这样2A的瞬时负载完全可以靠电容补充,对升压DC-DC的要求就低很多了

网友B:
Ilimit为2A,输出电流肯定小于这个值了,
升压嘛,输入电流肯定大于输出电流,不难理解吧。而且这个limit电流是峰值限制。
用移动电源上的FP6291啊,便宜,电流可以跑到1A吧,
上电的时候加个软启,FP系列也有能跑到2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Ilimit为2A,输出电流肯定小于这个值了,
升压嘛,输入电流肯定大于输出电流,不难理解吧。而且这个limit电 ...

谢谢,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升压DC-DC如果上电瞬间要带载2A,基本都难以启动!
上电瞬间能带多大电流启动,规格书中一般都有明确的参数 ...

谢谢,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