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os管制作压控电阻

楼主(2016-08-05):
(无正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不行
http://www.zhihu.com/question/30503384

是因为这个条件?VDS<<2(VGS-VTH)
之前看过那个,比较笨还是没理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因为这个条件?VDS

我也不太懂。@angus118 给讲讲这个问题

网友B:
MOS管有可变电阻区有线性区,没有说线性区电阻可变。所以,你说的利用mos管在线性区内阻可变的性质做压控电阻的基础就不存在。如果你的想法是利用mos管的可变电阻区做一个压控电阻的话,电压与内阻之间没有一个准确的关系,就要看你这压控电阻是用在哪些场合了。如果只是利用mos管的这个性质,Uds变化比较大,在对精度要求不高的场合,是可以的。如果需要精确的电阻值,这个做不到。至于通流能力,选型时选通流能力大一点的就好了。散热问题你选择通流能力大的mos管,mos管的封装也会考虑到这些问题,你在layout的时候开个窗就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MOS管有可变电阻区有线性区,没有说线性区电阻可变。所以,你说的利用mos管在线性区内阻可变的性质做压控电 ...

学习了

网友B:
给我和灰版一人10分就好了。

网友C:
想用mos管的线性区内阻可变的性质做一个压控电阻,这个不是线性的,而且这个内阻会随Id变化,大致上能当可变电阻但是不准确也不稳定。
我曾经设计过一个压控可调电阻,很复杂。
与一般的模拟电阻不一样,也不同与一般的恒阻电子负载,我设计的这个精度要高很多,电流也能达到很大。但是设计得很复杂,还需要向厂家订制一对特殊的JFET才能实现得比较理想,然后就只设计了个草图就丢一边了,仿真效果一般,关键是市场不大,开模成本就变高了。

如果你对精度要求不高,可以参考下恒阻电子负载。

网友D:
小信号的做过,用在广播发射机之前的音频限制放大器中。那时还,广播级音频处理器应用还不是非常广泛。

这么大电流的,猜想散热很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用mos管的线性区内阻可变的性质做一个压控电阻,这个不是线性的,而且这个内阻会随Id变化,大致上能当可变 ...

真厉害!特别支持你能做出来!目前市场调流大都用pwm,如果能做出精度高,电流大的电子负载肯定有市场的,最起码在电气干扰严重的场合,pwm就靠不住了,那时候你这个就用上了 ,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信号的做过,用在广播发射机之前的音频限制放大器中。那时还,广播级音频处理器应用还不是非常广泛。

这 ...

没错,散热很头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