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在m3上编译linux内核

楼主(2016-08-05):
编译内核
  • 下载内核源代码
git clone https://github.com/friendlyarm/linux-3.4.y.gitcd linux-3.4.ygit checkout nanopi2-lollipop-mr1

NanoPi-M2内核所属的分支是nanopi2-lollipop-mr1,在开始编译前先切换分支。
  • 编译Android内核
make nanopi3_android_defconfigtouch .scmversionmake uImage

  • 编译Debian内核
make nanopi3_linux_defconfigtouch .scmversionmake uImage

编译成功结束后,新生成的内核烧写文件为 arch/arm/boot/uImage,此内核支持HDMI 720p输出,用于替换掉SD卡boot分区下的uImage.hdmi。
如果要支持HDMI 1080p,则需要修改内核配置:
touch .scmversionmake nanopi3_linux_defconfigmake menuconfig  Device Drivers -->    Graphics support -->      Nexell Graphics -->        [ ] LCD        [*] HDMI        (0)   Display In  [0=Display 0, 1=Display 1]              Resolution (1920 * 1080p)  --->make uImage

启用LCD,同时取消HDMI,然后退出并保存配置,编译后即可获得支持LCD显示的uImage,用于替换SD卡boot分区下的uImage。

网友A:
M3内核?linux能行?

网友B:
你这个M3有歧义啊,我还以为是CM3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M3内核?linux能行?

我用的是nanopi m3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M3有歧义啊,我还以为是CM3呢。

抱歉没说清楚 我用的是nanopi m3 friendlyarm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抱歉没说清楚 我用的是nanopi m3 friendlyarm的

跟STM32不一样么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STM32不一样么这个?

不一样啊 这个板子小巧 功能也强 性价比高吧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31924587633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一样啊 这个板子小巧 功能也强 性价比高吧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1-c.w4004-144 ...

…… 靠   跟STM32 不是一个级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