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AD14元件封装范围如何设置

楼主(2016-08-05):
在PCB图中单击选中某个元件,这个元件会白色高亮显示,请问这个白色高亮区域的大小在哪里设置

网友A:
是由元件库决定的,表示整个器件的投影。

楼主:
是的这个元件是我自己画的,请问在哪里修改这个投影大小呢?我用的一直是默认值

网友B:
好像是哪个层进行修改一下就可以了。具体想不起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这个元件是我自己画的,请问在哪里修改这个投影大小呢?我用的一直是默认值 ...

焊盘,字符层,焊盘改小点,边框字符层近一点,改改看。

如果器件够大,投影就没法变小。

网友C:
这个不知道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盘,字符层,焊盘改小点,边框字符层近一点,改改看。

如果器件够大,投影就没法变小。

现在要在一个很小的板上画PCB,有了这个投影真烦,还没有接近到线间距的约束呢,它到提前报违规了,这不太利于充分利用板的面积布局啊!
我现在就是想知道如何把这个元件之间的白色投影间距约束关闭,我直接用焊盘之间的线间距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