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335串口发送数据超过FIFO最大深度问题

楼主(2016-08-05):
最近在用28335调一个串口收发的程序。发送过程是在定时器中设置一个函数,对一个20位的数组进行赋值,然后将数组中的数据通过FIFO模式下的发送程序发送。发送程序中是通过FOR循环对20位数组一次性发送。串口精灵中接受的数据就只有17个字节了。
请问这种超过FIFO深度的数据该怎么通过FIFO模式进行发送?
是否中断服务程序应该修改,通过两次发送把一帧数据发出去

楼主:
求大神回复啊,是不是我中断程序写的有问题,应该分两次中断发送。
如果分两次发送的话怎么对应数组的每一位啊?拜托各位大大看到的就回复一下吧。

网友A:
fifo为读写跟不上采用的。

网友A:
你的处理速度能够跟上就没必要,或者使用外部fifo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处理速度能够跟上就没必要,或者使用外部fifo试试。

二十个字节传输的话个最后发出来他会自动顶掉几个,我该怎么样通过FIFO发送二十字节一帧的数据?现在发送出来它只会发送17个字节

网友B:
引用 楼主:
二十个字节传输的话个最后发出来他会自动顶掉几个,我该怎么样通过FIFO发送二十字节一帧的数据?现在发送 ...

你的传输速度多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二十个字节传输的话个最后发出来他会自动顶掉几个,我该怎么样通过FIFO发送二十字节一帧的数据?现在发送 ...

那你只能用外部fifo存储了,这个速度太慢。

网友C:
时间不允许的话,分两次完成
时间允许的话,一次完成也是可以的,FIFO设为10级,先发10个,保证FIFO里边的数据都出去后再发剩下十个

网友D:
这个主要先研究下先入先出的问题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