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能推荐适合单片机驱动的个H桥么?

楼主:
要驱动电机,24V,3A,
只要求正反转及停止;
能推荐个H桥么?要求:
1. 电机24V,3A
2. 有过流,超温保护
3. 单片机驱动简单;
找了一圈,没有找到合适的,
应该找那个厂商?那个品牌,麻烦推荐一款IC
先谢谢了!

网友A(2016-08-05):
我以前都是用分立元件

网友A:
不要说这电机小,图上电机非实物电机,
电机可调速,可调节刚启动时慢慢起动,也可调节准备停止时慢慢停止,自动记录行程,开门遇阻反弹,反弹力度可调,

网友A:
12v,24v,双12v,备用电源,通用,<10A

楼主:
分立的原件多,不想花时间调试
所以问问有专用芯片推荐不,价格不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