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自己想了一个市电检测电路,给单片机I/O口

楼主(2016-08-05):
自己想了一个市电检测电路,给单片机I/O口,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地方需要改善的,请大家给给意见和建议,谢谢

网友A:
你的单片机电源负端(GND)接到交流220V市电的一根线上。如果交流市电两根线接反,那就可能出人命。

楼主:
放错地方了,其他的地方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单片机电源负端(GND)接到交流220V市电的一根线上。如果交流市电两根线接反,那就可能出人命。 ...

放错地方了,其他的地方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放错地方了,其他的地方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即使交流市电两根线不会接错,仍然强烈建议不要使用这种方法。
至少用个光耦,最好用电压互感器隔离。

网友B:
单纯从电路上讲, 没有啥问题. 你可能还需要考虑很长的时间常数给检测带来的反应延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