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PTC 失效模式、MAX电压等问题求助

楼主(2016-08-05):
(无正文)

网友A:
1、动作之后是高阻,几乎开路,那两端的电压就是耐压了,基本就是这个端口的电压
2、主要是击穿吧,还有一个就是热的环境中误动作
放在防雷中应该是不行的,如果动作了,还有雷击浪涌过来,这个雷击浪涌的电压应该会高于PPTC的耐压,就会将其击穿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动作之后是高阻,几乎开路,那两端的电压就是耐压了,基本就是这个端口的电压
2、主要是击穿吧,还有一 ...

谢谢。 就是担心保护后再来一个高电压浪涌时还能不能扛得住。
对PPTC了解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