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远程升级

楼主(2016-08-05):
求各位高手赐教:本人现在通过STM8L152在做远程升级,bootloader区和app区都已划分好,app起始地址是0x9000,为什么下进去之后程序不执行,这两天一直找原因,是因为中断向量映射的问题吗?还是程序必须从flash转到ram才能执行?

网友A:
建议你参考下附件。

AN2659 STM8 in-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AP.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参考下附件。

谢谢,这个我看过了,我现在有个问题一直卡在这,在没有bootloader程序的时候,我们自己写的用户程序从起始地址0x8000运行是没问题的,我现在想用bootloader程序引导这个用户程序,把地址改成0x9000后就不运行了,一直找不到原因。。。

网友B:
把你自己程序就编译到9000地址开始执行.可能会省事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你自己程序就编译到9000地址开始执行.可能会省事一些

但是我现在把我自己的程序放到9000开始执行后,就是一个简单的点亮LED的程序都没有反应。

网友B:
可以考虑 debug 一下...看死在哪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考虑 debug 一下...看死在哪里了.

左边是设置的程序起始地址,右边执行到置位pe7的时候odr寄存器对应位也是有变化的,是不是程序只是下进去了但是没有执行?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

楼主:
各位大神,求指教啊!!!

楼主:
愁死个人了,一直就卡在这了,还请高手帮忙看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C:
最关键的东西贴出来看啊,比如中断向量表,和重映射后的中断向量表。
你啥具体的东西都不贴出来,怎么帮你分析呢?

网友D:
围观,楼主实现了分享下经验。

网友A:
你中断矢量的重定位做了没有?
AN2659里有参考工程你下载看看。